怎么没人评价hcp60

楼主(2015-12-15):
60已经出有一个月了,怎么没人评价

网友:
太冷门了把……应该是

网友:
是啊,还真想买60,就是不知性能如何

网友:
太废眼吧可能

楼主:
大家都玩2S暴力鸡,1S的都玩的少

网友:
60买回来就返厂了。。。可能和我D7E内置的2401高频头不兼容。这次回来要是还不能飞。。。。。。真是想说爱他不容易啊。
起飞后自动打前舵,刚开始几秒还能勉强拉回来保持悬停。最多10秒后向后的舵显得力不从心。拉满了后舵都往前冲。。不知道有没有人用内焊的2401飞的。

网友:
而且60这次发货不是大批量的供应。。我感觉要么真的是物料没跟上。要么又是先给国外供货了。我付款一个多月才到手的呢。现在还是缺货状态。

网友A:
据我了解第一批量产产品已出口,国内量产产品应该也很快会有的,我手上的三架及个别模友手上的几架是工程师手版机。非一般量产版,有收藏价值。
几架我都飞过,有一台有个小毛病:就是刚起飞后会向前或向左斜飞,但一会就好。已向厂家返映,估计量产化后有必需的工装工具后能改善。第二架被我调好后能垂直起飞,而且动力十足,有同厂100S的味道,既便是三轴模式下起飞和悬停都很稳,翻飞也容易控。第三架被我改装了,暂时效果不太理想;待量产机出来后再做对比研究。到时也会放出资料。
这就是我手上三台HCP60的情况,其它的就不知道收到第一批飞机的模友的情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我了解第一批量产产品已出口,国内量产产品应该也很快会有的,我手上的三架及个别模友手上的几架是工程师 ...

我的试飞失败了。不知道和我内焊的高频头是否有关。。反正我飞不起来。呵呵。起飞一直往前冲。。。直接炸鸡了。我不敢说技术怎么样。起码一个飞机基本的调试到起飞悬停是不会有问题的。。。应该明天返厂的就回来了。。。是骡子是马就知道了。我目前知道。对头状态右侧舵机的一个电容和机架有冲突,导致舵机装不进去。也和售后反应了。还有。这鸡很脆。。。。我敢断定这个60是驰援所有直升机里面最不耐摔的了。

网友C:
我的60飞了一周,相当稳,相当小,稳的赶上MCp了,就是14SG怎么也切换不到三轴模式!应该用灯区分三轴模式和六轴模式,或者在飞机上设置个开关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60飞了一周,相当稳,相当小,稳的赶上MCp了,就是14SG怎么也切换不到三轴模式!应该用灯区分三轴模式 ...

这品朋友,我现在手上只有华科尔的D7E和D7两个都能控三轴和六轴,前提是在配置输出中选手动模式,辅助通道二选Fomd开关,其它陀螺仪参数做适当调整即可,这点门与他们同厂的飞机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试飞失败了。不知道和我内焊的高频头是否有关。。反正我飞不起来。呵呵。起飞一直往前冲。。。直接炸 ...

不知道你内置的是什么髙频头或有没有刷过什么固件,无法回答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内置的是什么髙频头或有没有刷过什么固件,无法回答你。

内焊的2401模块啊。一直飞100S。。。用的M固件。现在要么高频头不匹配。要么先前那块60主板有问题。或者主板程序有问题。拿在手里推油门之后都看到十字盘一直自己前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焊的2401模块啊。一直飞100S。。。用的M固件。现在要么高频头不匹配。要么先前那块60主板有问题。或者 ...

应该能修好的,看样子是前舵机的马达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焊的2401模块啊。一直飞100S。。。用的M固件。现在要么高频头不匹配。要么先前那块60主板有问题。或者 ...

对了,你的控刷M大门固件怎么映射陀螺议通道的,我的D7E刷了M大固件只有6个通道,搞了很长肘间也不能在FOMD开关上切三六轴。请赐教一二,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的控刷M大门固件怎么映射陀螺议通道的,我的D7E刷了M大固件只有6个通道,搞了很长肘间也不能在FO ...

你把5通道指定一个开关就行了吧。。。60我还没测试。那个不是前马达舵机问题。前舵机是好的。

我控加了三段开关。。SWA   SWB。。。比如在指定开关里面把感度指定到SWA,然后锁尾感度里面使用5通道。那么你拨动SWA的时候就是在改变5通道数值。我用D7E飞180的时候就这样指定都可以进入180的调鸡模式,很多人说不是原厂地平线控是进不去的。。。驰援说0是一个模式100是一个模式。我还没机会测试。。等60回来再说。希望能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5通道指定一个开关就行了吧。。。60我还没测试。那个不是前马达舵机问题。前舵机是好的。

我控加 ...

先谢过!睡醒再试。

楼主:
动力可以做钟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可以做钟摆吗

没试过,也不会做钟摆的动作。但是做倒飞到是比80的快和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力可以做钟摆吗

飞机到手了。动力做钟摆应该是不行的。而且不是原厂控不能切换到3轴。这一点已经被我判了死刑。。。二手区出掉算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到手了。动力做钟摆应该是不行的。而且不是原厂控不能切换到3轴。这一点已经被我判了死刑。。。二手 ...

怎么又不出了,怎么切到三轴的?

网友D:
之前仅有配遥控器的HCP60发货,其他版本将在下周国内大量出货。
同时,友情提醒:
飞行HCP60直升机三/六轴的模友请购买配遥控器套装(有遥控器的寄回厂家免费升级),或者新版高频头套装飞行。
飞行HCP60直升机三/六轴的模友请购买配遥控器套装(有遥控器的寄回厂家免费升级),或者新版高频头套装飞行。
飞行HCP60直升机三/六轴的模友请购买配遥控器套装(有遥控器的寄回厂家免费升级),或者新版高频头套装飞行。
重要的内容说三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仅有配遥控器的HCP60发货,其他版本将在下周国内大量出货。
同时,友情提醒:
飞行HCP60直升机三/六 ...

配件啥时上架?

网友:
14SG成功实现三轴和六轴切换,六轴飞太呆了,三轴很稳,有MCP的感觉!

网友E(2016-05-08):
hcp60 耐摔吗,新手买驰远的好还是买伟力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hcp60 耐摔吗,新手买驰远的好还是买伟力的好

耐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