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的F15,有空拼起来,求问大神,是不是设置三角翼混控

楼主(2015-12-15):
这个f15看起来丑丑的,还是喜欢银灰的涂装!
新机备炸

另外求问F15是不是同边的机翼和尾翼是同上同下?然后设置三角翼混控?

网友A:
lZ.你到底想上油还是上电。看了那么久我还是不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到底想上油还是上电。看了那么久我还是不造呀

一起搞起来

网友:
目测EPO材质的

网友:
有油又有电啊!~~

网友:
油电混合

网友B:
应该是EPO,没EPS硬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EPO,没EPS硬的感觉

不炸都好,一炸都废

网友:
前面有花动机拉着,后面有涵道推着,动力杠杠的

网友A:
目测lz是有钱银,充电器都那么高级那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lz是有钱银,充电器都那么高级那么贵

308算中档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308算中档吧?

我们都在用B6。

虽然我改装了一下。现在功率不比A9低,但精度还是不行。

楼主:
b6感觉不是很靠谱,毁在b6上的有好几个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B6感觉不是很靠谱,毁在B6上的有好几个了

在"好几"后面加上"百"就接近许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B6其实非常靠谱,毁在B6上的没几个

还有,论坛有个BUG。请注意我引用的内容与原文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论坛有个BUG。请注意我引用的内容与原文的差别。

城会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