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加速度计不健康怎么办?有时候不能解锁,有时候可以

楼主(2015-12-15):
pix飞控

网友A:
我是罗盘不健康,APM,单用USB供电就不会出现,郁闷了,一言难尽,看我的帖子。

网友B:
校准看下

网友:
重新校准

网友C:
我的也有这种情况,总结规律是放一段时间头几次加电就存在加速度计故障,然后多次加电并按安全开关后故障就消失了,上周天又出现问题,我直接加电放那没管,等了一段时间竟然自己自检通过了!想了一下,论坛有过一个帖子说过这个问题,有个电容精度问题,估计应该是吧,加电放一段时间电容充电正常后自己就好了,有时间我再试试

网友D:
我的也一样,AX1和AX2显示数值大致不相等,AX1显示在35到47  AX2显示有时候都-8000多了   前几天和雷家联系后昨天寄回去让他们检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一样,AX1和AX2显示数值大致不相等,AX1显示在35到47  AX2显示有时候都-8000多了   前几天和雷家联系 ...

加个好友  以后一起研究一起学习  670059992

网友E:
楼主的地面站是官方的吗,我下载的1.3.32为啥是英文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地面站是官方的吗,我下载的1.3.32为啥是英文的呢

地面站语言可以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一样,AX1和AX2显示数值大致不相等,AX1显示在35到47  AX2显示有时候都-8000多了   前几天和雷家联系 ...

我这个估计是国产的加速度计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有这种情况,总结规律是放一段时间头几次加电就存在加速度计故障,然后多次加电并按安全开关后故障就 ...

对,我也是这个情况,用usb供电时不会产生,但是用电池供电就有这个毛病,有时候需要拔插几次才能好,被搞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有这种情况,总结规律是放一段时间头几次加电就存在加速度计故障,然后多次加电并按安全开关后故障就 ...

你弄好了给我回个消息,看看是怎么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看下

已经校准了n次了,固件都重新刷过了,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罗盘不健康,APM,单用USB供电就不会出现,郁闷了,一言难尽,看我的帖子。

哎,一样啊,usb供电不会出现,电池供电就有这问题,作坊产品就这样吧

网友:
上电的时候不要晃动。

网友F:
网上找 Pix/pixhawk国产克隆IMU2 (低温)断电后再次通电BAD Acc 设计问题但是问题不大

很简单 就是 IMU2的问题 不完全放电 和国产不国产无关
把imu2 禁用 我就这样
或者把 节电池那的口找铜线揭短放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弄好了给我回个消息,看看是怎么个情况

现在我的是加电后放那不管他,等几分钟自己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找 Pix/pixhawk国产克隆IMU2 (低温)断电后再次通电BAD Acc 设计问题但是问题不大

很简单 就是 IMU ...

我知道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