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奇特故障请高手分析下

楼主(2015-12-15):
        自组的F550最近换了一套APM2.8飞控,刚开始飞了几回还没有啥问题,但最近发现不好解锁(红灯始终一快一慢自检通不过),经过好几天反复测试,发现以下现象:1.飞控用USB供电,95%能通过自检,红灯慢闪,也就是解锁前的正常状态,但是如果把接收机和飞控连上再插USB,95%不能通过自检;2.飞控在通电状态下插上接收机,飞控会重启,重新闪灯,而且不能解锁,红灯一快一慢;3.用电调供电(短接了JP1的,下同)的话,无论接收机接与不接,95%不能解锁,4.也是最后发现的一点,就是整机通电后再把飞控单独断电再接通,目前发现都能解锁,或者说接收机和电调先通电,然后飞控再通电(给飞控供电的电调+5V接了一个开关)就能解锁并正常起飞。已经排除供电的问题,用各种方式供电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电调供电接收机端有4.65,USB供电有4.95(无论接收机接与不接),电调通过接收机端供电有5.00,以前担心4.65电压会太低了,也试过飞控和接收机分别用电调供电,这样保证了飞控输入和输出端都有5.00V,结果还是一样的。已经无法判断到底是哪部分有问题,只感觉飞控的嫌疑最大,但测过飞控的工作电流不到200mA,怎么插上接收机就导致飞控重启呢?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无法理解的现象,之前买了一只配套的电流计(带5.3V输出)和OSD,接上后发现OSD除了飞行模式有变化,电压有显示但不刷新,其它数据全部是零,电流也为零,而且用电流计的PM供电的时候5.3V会掉到3.5V!不能判断是电流计还是飞控的问题,最终放弃使用电流计和OSD,上面提到的问题还请高手分析下!第一次使用APM。

网友A:
接电脑地面站 ,看看出神马警告便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电脑地面站 ,看看出神马警告便知了

警告罗盘不健康,但用USB供电为啥不会出现警告呢?对了,也换过内置罗盘试过,一样的结果。

网友:
校准下遥控,罗盘

网友:
可能周围有磁场干扰

网友:
我也碰到过,然后发现在定点模式下解不了锁  拨回自稳模式就好了

网友:
我的APM是天冷不解锁,插电后各项自检通过,GPS蓝灯长亮,飞控红灯闪烁,就是不解锁,用手攥一会GPS加点温,顺利解锁起飞,定高定点正常。(放在窗户外冻20分钟,拿回屋接地面站解锁,提示---罗盘不健康,重新校准罗盘问题依旧,放置10分钟后,故障消失,解锁成功)

楼主:
改版了咋回复不起了呢?我插!回复4楼:已经校准过很多次了,而且也分别试了内置和外置罗盘,一样的结果。回复5楼:这个应该不是干扰,因为机器放在同一个地方没动,接USB能解锁,接电池不能解锁。回复6楼,一直都是用姿态模式解锁的。回复7楼:这几天发现第一次上电比较容易解锁,第二次通电肯定不能解锁,必须将飞控断电再上电才能解锁。我的也提示罗盘不健康,但马上用USB供电咋就不提示罗盘不健康了呢?明显谎报,呵呵~~~

网友:
你是不是降级固件了,我也遇到过,鼓捣了一天  ,你把固件升级到最新试下吧。

网友:
电脑usb供电可能有问题带不了这么多设备,试下uebc能不能解锁

网友:
APM2.8被国人改过,改得乱七八糟。

网友B:
有可能是飞控内部问题,是哪家买的?

网友:
apm內部供電迴路有問題。用USB是吃串口的電。不走雞雞供電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飞控内部问题,是哪家买的?

博立方模型,感觉做工有点糙

网友:
不用看了 这个是电源的问题,因为的5付电源有软启动,不是瞬间直接输出的5付,所以需要电调通电之后  再给飞空供电飞控才能正常自检,你要是用线性稳压肯定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是换一个5付电源就解决了,OSD 直接给电调供电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每个老手都是我的师傅,谢谢。

网友C(2016-05-11):
引用 楼主:
博立方模型,感觉做工有点糙

我也是买回来就一直会报【GPS不健康】【罗盘不健康】【故障保护】基本没有停过;我是去年10月买的,刚入门自己不懂,问卖家,回答说是我固件什么没有装好,是乱码现象什么的;总之不是硬件问题的意思;直到这个月我在别家另买了一块红板的apm;一切正常了!一百多元就当学费了!

网友(2016-12-05):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买回来就一直会报【GPS不健康】【罗盘不健康】【故障保护】基本没有停过;我是去年10月买的,刚入 ...

博立方?最后没解决》?

网友:
楼主知道apm自身可以控制几轴的舵机云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