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6和Y6优缺点

楼主(2015-12-15):
手头正好有套六轴的动力,是装一架正常点的伞折V6呢,还是装Y6?这两种有什么特点,请教大家

网友:
都差不多,Y6省机架材料些

网友:
Y6每軸兩套动力,, 若负重适当控制下,, 每單一套动力剩余致能完全承擔该該轴升力,, 则每轴动力都有備份,, 坏任一套或不同轴的二至三套都不致立即墜机,, 比较安全

网友:
Y6的话基本上电机效率会损失80%。也就是两个电机的拉力只有1.6个电机

网友A:
Y6飞起来比较暴力,平铺反应慢吞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Y6飞起来比较暴力,平铺反应慢吞吞的

据说Y6能飞到时速100km,估计云台受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Y6能飞到时速100km,估计云台受不了了

云台并不是速度受不了,而是加速度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