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大神,f3飞控与subs接法

楼主(2015-12-16):
试了下面这两种接法都没用?各位用subs接收机的大神可以上张图给我参考下吗?

网友:
接线没错,还要在这个瑞口打勾保存

网友:
两种接线都对,在CF调参软件的端口设置里UART3里把 serial rx 项打开,然后基本设置里接收机类型选SBUS就可以了,最后别忘了存盘。这是第一步,然后校正遥控的起始点和中立点数值,尤其是油门通道。

网友:
地面站里面设置对了无?

网友:
刚入手的F3调试完首飞降落后切熄火秒烧飞控,解不了锁。飞控拿下来连接不上USB,主板发烫怀疑是烧了板子。找不到原因。

网友:
f3sb的接法有四种,你那是其中两种,泡泡sbus接线图一种,还有一种是飞控方向usb口左边的124接sb的123,我用这种,cf软件里面在端口那里把rx第二第三打上,设置那里选择sbus选项下面选sbus,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的F3也解不了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F3也解不了鎖

解不了锁往往是油门最低点CF里和遥控里的没有设好,往往油门最低点低于1000才行,我很调试很顺利,油门最低方向向右就解锁了,与CC3D一样的方法,当然你也可以设开关解锁方式。

网友B:
兄弟 提醒一下 你飞控这样固定调参插数据线很不方便哦

网友:
接收机差评,这么小的机器,应该用微型的。

frsky有一个微型的4通道的,能输出ppm的接收机正好能用到这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 提醒一下 你飞控这样固定调参插数据线很不方便哦

这个板子usb接口设计的不合理

像我这样有强迫症的就喜欢按照剪头指向装机

bty:如果把板子旋转90度,把usb接口转到侧面,那是不是需要在调参软件里,将yaw的校准值增加90°?

网友:
小机还用弯针?浪费空间,直接焊线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usb接口设计的不合理

像我这样有强迫症的就喜欢按照剪头指向装机

是的,根据你转的方向不同可能是+90或是-90,看看姿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