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5.8双接收

楼主(2015-12-16):
看别人都在用双接收,自己也改了个但是有朋友说效果应该可以,有人说会影响效果,请教大神为什么?

网友:
这不是双接收,是到接收双天线!!

网友:
双天线需要匹配

网友:
只有一个接收机,,,,

网友A:
双接收,信号好的一路优先选用

网友:
不是这么改的

网友B:
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信号的干扰会更大  双接受是2个接收机 通过一定算法来确定使用哪个接收机的信号,你这样反而容易导致信号不好

网友:
这哪有双接收...

网友:
画蛇添足。。。单接收 双天线 效果更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信号的干扰会更大  双接受是2个接收机 通过一定算法来确定使用哪个接收机的信号,你这 ...

+10086

网友:
掩耳盗铃有木有

网友:
楼主去了解下mimo的原理吧,主要是分集和复用。。。你这个完全是乱搞,信号甚至可能比单天线更坏。。。。因为2个天线进入的相位不同,而里面实际又是个单接收芯片,它不知道做相位校正,冗余信号处理,能量可能相互抵消,说白了根本就不是原来的信号了

网友C:
这完全是乱搞,理论上要达到最好的效果,天线的匹配非常重要,买两只同款的天线 阻抗的匹配都不一定一致,楼主这样搞完全破坏了天线本来还凑活的性能,不匹配带来的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高频头发热甚至烧毁.

网友:
画蛇添足。

网友D:
有沒有高手DIY過?

网友(2016-03-17):
太可怕了~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的测试效果。

网友:
改回去吧,双接收不是两个天线的意思,你这个改法适得其反。

网友(2016-07-08):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高手DIY過?

我就是用的这个电路做的,一直在用,效果非常好

网友(2016-08-16):
楼主创意不错,只是少一些理论支持。此双接收只有样子,沒有内涵,会有反效果的

网友:
鹰眼就是这样的  当我拆开的时候惊讶了

网友(2018-03-28):
这恐怕还不如原来的吧!双接受至少你有两个接受模块吧     !

网友(2018-12-01):
让人感动的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高手DIY過?

这个很简单啊;洞洞板就可以搞定。固件也是开放的。

网友:
适得其反,凭空想象的。建议改回去把;或者补脑

网友(2020-03-07):
引用 网友C:
这完全是乱搞,理论上要达到最好的效果,天线的匹配非常重要,买两只同款的天线 阻抗的匹配都不一定一致,楼主 ...

好久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