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KT机帮我看看重心在哪

楼主(2015-12-16):
右边少的是切掉的是副翼,左边还没切

网友:
估计 就在电机处

网友:
电机电调中间

网友:
建议做2架以上,飞起来以后看滑翔效果,多调试几次就找到了,估计也的炸费几架。要么就是做缩小版本试飞。再放大。
我也觉得在电机电调之间,偏电调一点,副翼是不是小了点。
猪之翼放大到450之后挺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