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 刷电调 求助,连接不上电调

楼主(2015-12-16):
卡在这里,连接不上,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电调重新上电了吗,上面是这样提示的

网友B:
模式选对了?

电调分S  和 A 芯片 不能混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重新上电了吗,上面是这样提示的

重新上电也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选对了?

电调分S  和 A 芯片 不能混反的

是atmel 芯片的

网友B:
有点像kingkong电调????
如果是,默认已经是BL,那模式选择是对的。

问问卖家,是不是需要专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kingkong电调????
如果是,默认已经是BL,那模式选择是对的。

电调硬件说是和dys bl20a 一样的,刷写器是kingkong的,会不会是不兼容?

还是其中一个有问题?

网友:
要同〈地〉线,也就是负极。不同地如何读写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