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悟空飞控频频出问题,(多套飞控出现同样问题)

楼主(2015-12-16):
我们
航拍
公司最近买了几套大疆的悟空M飞控,结果换上后,有一套飞控是M3一直出现停转问题,有两套一直出现M5停转问题,且电调油门行程也莫名其妙的被改。M3跟M5的
电机
电调都换了很多新的,所在电路多次检查没任何问题,但电机停转问题还在,且每次都是固定在那个电机。返厂维修说飞控没问题。请问有模友买的新悟空飞控出现这种问题的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电调问题

网友B:
干扰问题

网友C:
多套飞控都有问题的话,很有可能是批次问题。不然就是你的飞行器有问题

网友D:
帮顶, 补充说明一下 m3 与 m4位置电机电调都已经对调, 但是停转问题依然出现在m3 位置 ,飞机配重平衡。 另外想问一下,有什么情况下 可能导致电调油门行程改变(手动调参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