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配机,求建议

楼主(2015-12-16):
小机飞了半年,模拟器也在练,想上大机了,不知选3s实惠点还是6s实惠点..动力要求不高,能12点摆钟就行,平时飞飞航线,不想投资太多,忘指教

网友A:
3s就够了,花牌电机39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就够了,花牌电机3980

想买二手6s的泰世x3,换成3s电机用原来6s电调可以吗,  先行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就够了,花牌电机3980

电池也改用3s

网友:
x3的话就别3s了,450用3s还行。原来电调行

网友:
3s实惠不给力,6s够暴力

网友:
3S2200ma

网友:
最好6s吧,除非你有大把的3s电池,上架450比较好

网友:
直接新的,二手的比较麻烦

网友:
其实现在6s和3s单就价格上有多少区别呢? 一个是2200 3s,一个是1200 6s,但就电池容量上来讲,6s稍微多一点点,
有人说6s暴力,说实话,飞机的(最)暴力程度取决于电池的放电性能和电机,电调电子配合程度影响,6s也可以飞得很温柔,油门开低点就行了
6s是趋势,除非手边有很多3s电池用得到,不然没有必要再用3s了。还有一点,3s和6s电机比较,3s温度会比6s高很多
x3是不错的飞机,我也很喜欢,360的桨就不要用3s来推动了,吃力,
新手如果不考虑炸鸡成本,x3不错,如果介意价格,其实就目前来讲,还是450 pro用325桨费用最低(副厂件大把)

楼主:
3S 450pro过渡,然后sab 380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