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傲知识堂)发一个风雷盒子的介绍,想研究的可以看看

楼主(2015-12-16):
风雷USB飞行摇杆地面站使用说明书V1.0
目录
一、地面站整体布局
二、主屏幕显示
三、第二屏显示
四、主菜单介绍
五、设备支持类型
六、按钮映射
七、对码设置与失控保护设置
八、输出模式

风雷盒子是一款代替传统模型遥控器,而使用USB飞行摇杆、USB游戏手柄、
方向盘等即插即用的USB外设来遥控固定翼航模,四轴飞行器,车模,船模。让
您获得接近真实的飞行体验。本产品包含一个地面站盒子,和8/10/12通道的2.
4G接收机。
各项详细解释:
a、关闭:不映射当前按钮
b、高:模拟通道为三段开关,并将值设为高
c、中:模拟通道为三段开关,并将值设为中
d、低:模拟通道为三段开关,并将值设为低
e3档切换:模拟三段开关,并在三档中按顺序切换
f2档切换:模拟两段开关,并在两档中按顺序切换
g、通道值+:按下按钮,通道值增加
h、通道值-:按下按钮,通道值减小
i、微调+:按下按钮,通道的微调值增加
j、微调-:按下按钮,通道的微调值减小
k、切换大小舵:开启或关闭比例功能
l、切换曲线:开启或关闭曲线功能
m、切换微调模式:两组微调,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下切换
n、菜单向下、上、左、右按钮映射
o、计时器清零
p、教练开关ON 打开教练功能
q、教练开关OFF 关闭教练功能
r、切换教练开关 : 切换教练功能的开关
s、油门熄火开关 :切换油门熄火的开关
七、对码设置与失控保护设置
如何设置对码
a、拿到新的接收机,先不要上电
b、输出模式菜单选择内置2.4G
c、在菜单中选择<对码设置开>
d、重新给接收机上电
e、对码成功后,接收机指示灯连续闪烁5次后熄灭,把接收机关电
f、在菜单中选择<对码设置关>
g、重新给接收机上电。如果已经连接上,接收机的指示灯会保持常亮。如果没有连接上,
指示灯会熄灭,这种情况请重复a 步骤。
如何设置失控保护:
a、拿到新的接收机
b、输出模式选择内置2.4G
c、重新给接收机上电,接收机正常工作,指示灯常亮。
d、菜单中选择:<失控设置开> ,此时接收机指示灯熄灭
e、将摇杆各通道保持在你希望失控保护的位置,保持别动。
f、在菜单中选择:<失控设置关>,此时接收机指示灯会常亮。表示设置成功。可以释放摇
杆了。
g、关闭风雷盒子,测试失控后的舵机是否保持在刚才设置的位置。
八、输出模式
1、内置2.4G
模式,可使用风雷盒子内置的2.4G发射和接收机,接收机目前有5,8,10,12通道可选。和接
收机对码和失控保护的设置可参照第七章。
2Futaba PPM/ESKY PPM, 开启这个模式后,从风雷盒子顶部的外置接口处输出PPM信号
可连接433增程系统,增加遥控距离。
本机作为从机,可连接另一个风雷盒子主机。使用教练功能。
本机作为从机,可连接其它品牌的遥控器(比如futaba,JR,天地飞),使用教练功能。
3、数传,
开启本功能后,通过大功率数传可向数传接收机,发送编码后的数据包,最多支持24通道

的数据。

二、主屏幕显示 ● 信息栏左边显示的是计时器 ● 信息栏右边显示的是电池电量 ● 信息栏中间显示的是USB摇 ...

二、主屏幕显示 ● 信息栏左边显示的是计时器 ● 信息栏右边显示的是电池电量 ● 信息栏中间显示的是USB摇  ...

三、通道信息屏 ● CHANNEL,1~8通道数据 ● BTN,所有摇杆按钮检测 ●按菜单按钮【上】按钮返回主屏幕,按 ...

三、通道信息屏 ● CHANNEL,1~8通道数据 ● BTN,所有摇杆按钮检测 ●按菜单按钮【上】按钮返回主屏幕,按 ...

四、主菜单介绍 菜单操作,选择“返回“按左右键返回上一级、上下选择菜单项、左右键改变 菜单值

四、主菜单介绍 菜单操作,选择“返回“按左右键返回上一级、上下选择菜单项、左右键改变 菜单值

1、 微调设置 ● 选项一,微调针对的通道 ● 选项二,微调的值 ● 选项三,提供两组微调数据,在手动飞行 ...

1、  微调设置 ● 选项一,微调针对的通道 ● 选项二,微调的值 ● 选项三,提供两组微调数据,在手动飞行  ...

2、 比例设置 ● 选项一,针对所有通道关闭或打开比例功能 ● 选项二,选择比例针对的通道 ● 选项三,改 ...

2、  比例设置 ● 选项一,针对所有通道关闭或打开比例功能 ● 选项二,选择比例针对的通道 ● 选项三,改  ...

3、 正反舵设置 ● 选项一,选择正反舵针对的通道 ● 选项二,切换正反值

3、  正反舵设置 ● 选项一,选择正反舵针对的通道 ● 选项二,切换正反值

4、 曲线设置 ● 选项一,针对所有通道打开或关闭曲线功能 ● 选项二,选择曲线所针对的通道 ● 选项三, ...

4、  曲线设置 ● 选项一,针对所有通道打开或关闭曲线功能 ● 选项二,选择曲线所针对的通道 ● 选项三,  ...

5、 混控设置 ● 选项一,开启和关闭混控功能 ● 选项二,设置混控的主通道 ● 选项三,设置混控的副通道 ...

5、  混控设置 ● 选项一,开启和关闭混控功能 ● 选项二,设置混控的主通道 ● 选项三,设置混控的副通道  ...

6、 输出模式 ● 选项一,选择输出模式:串口数传、futaba PPM、JR PPM、内置2.4G ● 选项二,对码设置开 ...

6、  输出模式 ● 选项一,选择输出模式:串口数传、futaba PPM、JR PPM、内置2.4G ● 选项二,对码设置开  ...

7、 按钮映射 ● 选项一,针对所需设置的按钮 ● 选项二,针对所需设置的通道 ● 选项三,针对所需设置的 ...

7、  按钮映射 ● 选项一,针对所需设置的按钮 ● 选项二,针对所需设置的通道 ● 选项三,针对所需设置的  ...

8、 电池设置 ● 选项一,选择报警电压值 ● 选项二,选择电池种类 ● 建议2S为7.2V,3S为11V

8、  电池设置 ● 选项一,选择报警电压值 ● 选项二,选择电池种类 ● 建议2S为7.2V,3S为11V

9、 配置 ● 选项一,保存配置 ● 选项二, 重置配置 ● 选项三:版本号

9、  配置 ● 选项一,保存配置 ● 选项二, 重置配置 ● 选项三:版本号

10、 摇杆设置 ● 选项一,选择USB摇杆设备上的比例轴,一般有x,y,z,rx,ry,rz,slider, 不同的摇杆会有不同 ...

10、 摇杆设置 ● 选项一,选择USB摇杆设备上的比例轴,一般有x,y,z,rx,ry,rz,slider, 不同的摇杆会有不同 ...

11、 教练设置 ● 选项一,教练开关,使用中可用按钮映射来开启和关闭。 ● 选项二,选择被教练的通道 ● ...

11、 教练设置 ● 选项一,教练开关,使用中可用按钮映射来开启和关闭。 ● 选项二,选择被教练的通道 ●   ...

12、 油门设置 ● 选项一,油门熄火开关。 开启后,油门被锁定在最小油门位置。关闭后才能被摇杆控制。 ● ...

12、 油门设置 ● 选项一,油门熄火开关。 开启后,油门被锁定在最小油门位置。关闭后才能被摇杆控制。 ●  ...

五、设备支持类型 已测试支持的设备包括:罗技 Logitech F510,赛钛客 Saitek X52/X52 Pro,赛钛客 Saitek ...

五、设备支持类型 已测试支持的设备包括:罗技 Logitech F510,赛钛客 Saitek X52/X52 Pro,赛钛客 Saitek  ...

网友:
风雷USB飞行摇杆地面站

网友(2016-04-04):
好东西,不解固定翼方向舵是怎么控制的,油门一个,升降舵副翼各一个通道,方向舵没地方了。
<

网友(2019-03-16):
买了两年了,还没机会用,就是携带不方便,可以改装到车里的设备台

网友(2021-09-22):
怎么和TX18S遥控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