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600尾推蟹爪的螺距问题

楼主(2015-12-16):
如图,当红色箭头推时,桨夹会往里面内推卡死,造成无法回位,这个问题大家如何解决?

网友:
可以把桨夹中联朝尾波这边移动一点。

网友:
尾波和尾轴是亚拓原厂的吗?如果是的话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感觉角度太大了过头了

楼主:
是改装的,可能是我担心了,如图这个角度很大了,估计3d中用不到这样的尾螺距,而且我是左自旋的

网友:
大将。。。。。你都难了,那我们这种就只能看看了

网友:
二楼说得对,桨夹距离蟹爪有点远,拉过机械死点了

网友:
可以用软件控制行程

网友:
  稳妥点把尾中联向波箱侧移点点! 迈过卡死点!重新磨顶丝槽即可!

网友:
不挪也没事,只要陀螺仪的尾行程设置正确,打舵是不会到这个程度的,自动修正更不会这样,只要需要的螺距够了就不会继续移动了

网友:
角度过大了!

网友A:
不会卡死    桨在转的时候   螺距会给桨夹一个趋于0螺距的扭力   放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卡死    桨在转的时候   螺距会给桨夹一个趋于0螺距的扭力   放心好了

听你这么说,我放心了,我还记得以前亚拓桨夹设计和现在不一样,是有加重块的,那个作用就是抵消趋于零螺距的力吧,现在没加重块了,不过现在高压舵机力道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卡死    桨在转的时候   螺距会给桨夹一个趋于0螺距的扭力   放心好了

正解

网友:
軸上加個墊圈就好好,調行程的話有時會因為虛尾的問題造成隱憂,務必確認用手拉也不會卡死,否則上空後遇到大風大p時還是會偷跑,得不償失!

网友:
二楼是对的,我的也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B:
这是logo的尾波箱吧,我也是用的亚拓的尾巴改的,logo的尾轴过长,把尾中联往波箱方向移动,调到不卡死之后吧尾轴磨短,在磨个平面,固定尾中联机米,就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
最好别用舵机限制行程,万一极限情况过行程卡死就得不偿失了,还是先把机械真完美了,在调电子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logo的尾波箱吧,我也是用的亚拓的尾巴改的,logo的尾轴过长,把尾中联往波箱方向移动,调到不卡死之后 ...

都是玩logo的,亚拓尾桨夹确实粗壮啊,和450大桨一样大了,用着放心,回去再调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