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K8,Kbar,蓝牙连线方向是否正确。请看图。

楼主(2015-12-16):
用过的朋友看看对不对,谢谢。主要是怕烧坏东西。这个线还故意有两根对调了。

网友:
你接错了,K8上最上面也就是有个三角标志的针脚是VCC,也就是电源“+”,挨着它的是GAN,也就是电源“-”。再挨着的数据收发,顺序颠倒了不会烧,只会不能连接,如果不能连接调换线序就行了。

楼主:
怎么配了这么个线呢。真坑爹。

网友A:
自己检测  能连接上就对了 否则调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检测  能连接上就对了 否则调换一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错

非常感谢

网友C:
VCC接k8外殼最靠近(CP字母)第一排針
GND接第二排針
RXD接第三排針
TXD接第四排針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C接k8外殼最靠近(CP字母)第一排針
GND接第二排針
RXD接第三排針

非常感谢。

网友:
这有教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