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使用HT8之后遥控距离会怎么样?

楼主(2015-12-16):
如题,专家请进。。。

网友A:
你是直接控小鸡,还是控驰远的接收机?

网友B:
不知道最远距离,反之飞100S足够了,三十米没有问题。

网友C:
我做过测试,绝对不能超过一百米。今年四月份在广州大学城中心湖做的测试,从路边到湖面距离也就一百米左右,用80机做的,好在设定失控油门,陀机和方问保持,眼看飞到湖边失控,想着提控回家,湖上来了一阵风又把飞机吹回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测试,绝对不能超过一百米。今年四月份在广州大学城中心湖做的测试,从路边到湖面距离也就一百米 ...

牛b,飞那么远还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b,飞那么远还能看到

用hcp80测拉距100米远都看得到,我也觉得那老兄眼力太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直接控小鸡,还是控驰远的接收机?

主要对于小机,其实我是想知道用了HT8后,距离是否只由HT8决定,而与原来的控无关了?我认为是这样子的,需要求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最远距离,反之飞100S足够了,三十米没有问题。

飞100和100s都没有失控现象,但厂家也没给这方面的指标。。。

网友A:
我测试过,控驰远的接收机最多150米,但超过100米信号就不稳了,因为发射距离确实是ht8自己决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对于小机,其实我是想知道用了HT8后,距离是否只由HT8决定,而与原来的控无关了?我认为是这样子的, ...

配HT8高频头后遥控距离由HT8高频头决定,与原遥控的遥控距离无关。
此高频头约有30mW的射频功率。
一般100mW的发射机也就能保证500米左右的距离,再远就必须保证接收端有良好的大尺寸接收天线和可靠的接收灵敏度,例如能达到-115dbM的;但这样又增加了接收端的体积和重量,在小飞机上是没有必要的。
正如上面朋友的回帖,当小飞机飞出五六十米后就很难看清楚飞行资态了,很难保证操控的准确。还有就是因为小飞机本体重量很小也就几十克,上面的桨转起来会象风筝的效应,风大一些就能被吹走或吹高,很难控的,特别是夏天的湖面上产生的热气流,有时你会发现油门关闭了飞机都降不下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过,控驰远的接收机最多150米,但超过100米信号就不稳了,因为发射距离确实是ht8自己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HT8高频头后遥控距离由HT8高频头决定,与原遥控的遥控距离无关。
此高频头约有30mW的射频功率。
一般 ...

曾经问过淘宝专卖店客服2个问题,给的答案都很牛X:1,遥控距离有多远?答:没有限制,HT8只是编码变换。2,内藏电池能工作多久?答:很长时间。。。大约一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曾经问过淘宝专卖店客服2个问题,给的答案都很牛X:1,遥控距离有多远?答:没有限制,HT8只是编码变换。 ...

不知道你是怎么问的,亦或是没问对真正驰远的客服,我是没听说有客服1或客服2之类的;只有售前咨询和售后技术支持,好像也没分一或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怎么问的,亦或是没问对真正驰远的客服,我是没听说有客服1或客服2之类的;只有售前咨 ...

可能没问对人吧,反正让我陷入无尽的困惑之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没问对人吧,反正让我陷入无尽的困惑之中

有机会到网上找到驰远公司的官网,有路径指示你进入真正的驰远公司的服务地址的。
我年头购的第合100s时也被一个所谓的专卖店坑了,好称到手飞,结果斜盘都设置错误,害的我炸烂尾电机;还是后来找别真正驰远厂家才搞好,还没收钱。有时真要精明做事呢。

网友E:
ht8发射功率不大 也确实距离有50米 够用 但是超级容易受干扰导致飞机像卡舵一样卡一下 然后华丽丽的全油门亲吻大地 尤其是其他控再开关控的时候 更容易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8发射功率不大 也确实距离有50米 够用 但是超级容易受干扰导致飞机像卡舵一样卡一下 然后华丽丽的全油门 ...

其实不光是HT8,我发现驰远的小机都有类似现象,无缘由的抽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