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977老是坏桨夹轴承,还易射桨

楼主(2015-12-16):
前两天刚换的桨夹轴承和横轴,在开3d下猛打方向时,射了,亏我还是拿到了眼睛的高度观察的,差点瞎,真不明白是我装的问题(横轴两端螺丝没上螺丝胶,但是原厂的也没上啊)还是轴承的问题,之前换了两次轴承,飞一次爆一次,醉了,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求大家指点

网友A:
组装问题。977都能射?,,,,,
还有,为何要在3D模式下猛打方向?为何要那么暴力?我飞过977,勉强自旋翻,这飞机爆不起来。
再有,四面悬停都不过,谈何暴力飞行?也就难免飞一次爆一次。
踏踏实实把基础走好,以后才能少走弯路!
只是劝告!

网友B:
旋翼夹螺丝  横轴固定螺丝  十字盘的球头 等。。。。。这些都要上金属胶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上胶

可是我拆的时候发现原厂没上胶诶…他是用了什么办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翼夹螺丝  横轴固定螺丝  十字盘的球头 等。。。。。这些都要上金属胶的哦

这样喔,不管大机小机都要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装问题。977都能射?,,,,,
还有,为何要在3D模式下猛打方向?为何要那么暴力?我飞过977,勉强自旋 ...

喔,谢谢学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拆的时候发现原厂没上胶诶…他是用了什么办法呢?

因为有橡胶垫圈,拧紧了只要不是轴承坏是不会松的,上螺丝胶就是防止这个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有橡胶垫圈,拧紧了只要不是轴承坏是不会松的,上螺丝胶就是防止这个万一

我就是飞完几电下来发现桨夹和旋翼头那里有虚位了,拆开一看是轴承坏了……你们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肯定要上金属胶的,原厂上的较少吧。多了不好拆卸

网友E:
射桨后螺丝还在横轴上就不是螺丝的问题。
看样子是轴承的问题了,炸机容易坏轴承,我的也换过两三次了。安装轴承时注意,如果轴承有一面能看见滚珠的一定要朝里,或许你没注意。。。

网友B:
为了紧点最好都上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射桨后螺丝还在横轴上就不是螺丝的问题。
看样子是轴承的问题了,炸机容易坏轴承,我的也换过两三次了 ...

这个我注意了,第一次拆的时候就看到了……然而……还是老坏轴承,是不是飞的过程中打到一根稻草什么的也会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紧点最好都上胶

领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注意了,第一次拆的时候就看到了……然而……还是老坏轴承,是不是飞的过程中打到一根稻草什么的也 ...

有趣的是每个人炸坏的部位都不一样,跟个人的操作有关系,不管怎么说提前熄火最重要。。。我玩977一年多了从未射桨,螺丝也不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趣的是每个人炸坏的部位都不一样,跟个人的操作有关系,不管怎么说提前熄火最重要。。。我玩977一年多 ...

你换过横轴吗?之前用原厂的也没啥问题,可是一换配件就各种射……可是我又看不出原厂和配件哪里有不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换过横轴吗?之前用原厂的也没啥问题,可是一换配件就各种射……可是我又看不出原厂和配件哪里有不同

好像没换过,炸弯了几次,掰直继续用。

网友F:
胶圈是一定要上的,不上胶圈这摆明是你自己想玩射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胶圈是一定要上的,不上胶圈这摆明是你自己想玩射桨嘛。

……我说的那个是没上螺丝胶……旋翼头那的黑色胶圈我当然上l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没换过,炸弯了几次,掰直继续用。

掰直……天啊

网友E:
有钱可以任性,炸弯就换,否则你就练练如何掰直横轴甚至主轴,没那么难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拆的时候发现原厂没上胶诶…他是用了什么办法呢?

和胶水没有半毛钱关系,你是轴承射了。。。我不会告诉你,轴承其实分正反。如果反了在收到拉力,轴承内环会脱离。你自己观察一下轴承。。能清晰看到钢柱的那一面向内,就是中联。看不到钢柱的向外。不上胶,螺丝是慢慢震松了。最后射,不会损坏轴承,这个道理你用大拇指想也是能理解的。而且在螺丝慢慢松掉之前,因为螺丝脱出一点你飞机基本会震的没法飞,这时候你也会检查了,还等到全部松脱射桨?
不太明白论坛一味看到射桨就扯到螺丝胶是什么原因。。。或许螺丝胶卖到脱销这种情况会好转吧

网友:
打错了。是钢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钱可以任性,炸弯就换,否则你就练练如何掰直横轴甚至主轴,没那么难的。。。

用锤子么?我感觉这东西弯了就不能掰得百分之百直了,还是大哥你有啥妙招?告诉告诉我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胶水没有半毛钱关系,你是轴承射了。。。我不会告诉你,轴承其实分正反。如果反了在收到拉力,轴承内环 ...

不不不,我注意到了这点,而且我装好后第一次飞,到第二电的时候就射了……我也没想到才一电下来就松了,除了螺丝胶,我想不到其他的问题了,还求你们指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锤子么?我感觉这东西弯了就不能掰得百分之百直了,还是大哥你有啥妙招?告诉告诉我呗

如果弯的很厉害就不要修了。不能用锤子,你用直尺(千分尺最好用)靠住横轴观察缝隙就知道哪里弯了,用2把钳子就可以校准了,主要考你的手工和眼力。横轴的要求没有主轴严格。我的绝招就是找一块硬木钻个小洞,横轴一端插洞里,钳子扳另一头,自己琢磨一下吧。。。

网友H:
射桨后螺丝在横轴上而轴承散架了,说明是轴承的问题,可能是轴承质量不行。射桨后螺丝不在在横轴上,检测一下螺丝和横轴是不是滑丝了。有可能需要更换螺丝或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弯的很厉害就不要修了。不能用锤子,你用直尺(千分尺最好用)靠住横轴观察缝隙就知道哪里弯了,用2 ...

喔,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射桨后螺丝在横轴上而轴承散架了,说明是轴承的问题,可能是轴承质量不行。射桨后螺丝不在在横轴上,检测一 ...

我的情况是这样……前几次飞没射桨,但是飞几电下来桨夹和旋翼头那里就有虚位了,所以我就干脆把横轴和轴承也一起换了,但是在刚换好后第一次飞行中就射了,我看了,是横轴的螺丝飞出去了,然而我发现没飞出去的轴承也坏了……所以我就不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不不,我注意到了这点,而且我装好后第一次飞,到第二电的时候就射了……我也没想到才一电下来就松了, ...

关于螺丝胶的问题,我和西红柿的看法一样,因为旋翼头那里有橡胶垫圈,这就和螺丝的弹簧垫圈一样,有了张紧力,一般螺丝拧很紧就可以了,通常情况不会松动,但是轴承坏的话就不起作用了。坏轴承会震动很大,不好飞,只要多留意就会发现。不过977如果一直飞六轴的话发现不了也可能的,因为转速低可能震动不明显

网友I:
为何我的977桨夹没换过,大齿盘总是磨损,炸鸡也就磨损大齿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何我的977桨夹没换过,大齿盘总是磨损,炸鸡也就磨损大齿盘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炸机法,我是一发现挽救不了就马上锁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螺丝胶的问题,我和西红柿的看法一样,因为旋翼头那里有橡胶垫圈,这就和螺丝的弹簧垫圈一样,有了张 ...

嗯,是有震动,但是就大桨开始转的那一下震,后面转速上来了就不抖了……我以为这是正常现象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是有震动,但是就大桨开始转的那一下震,后面转速上来了就不抖了……我以为这是正常现象呢

你那是正常现象,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是正常现象,都这样

所以啊……所以之前轴承坏了我也没发觉,直到我拆开才知道

网友J:
上minicp 的横轴和轴承,长一点也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minicp 的横轴和轴承,长一点也厚一点。

行,我去看看!谢谢大哥!

网友:
换上金属旋翼夹

网友:
请问下你的轴承哪里买的?横轴轴承的尺寸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