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14飞穿越机失控

楼主(2015-12-16):
小弟前不久入手XG14一台,使用正常(固定翼),后随大流入的265穿越机一架,刚装好的时候使用831都能盲飞,正常,后换了611接收机之后发现一飞到70米左右就要失控,随后又更换成831,同样也是飞到70米左右失控,飞控换了,也是失控,天线使用天线座固定,同样的接收机换到固定翼上都能正常使用,请问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么,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但能确定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不是知道是不是机架的问题。

网友A:
611也太不争气了
闹心

网友B:
接收和电调,一定要安装位置放尽量远点

网友C(2016-01-15):
如果是国产控,很多人会呼吁您换控的。。

网友D:
你用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什么飞控?
cc3d,机器所有设备都换过一次,就是飞控没换过,不知道是不是cc3d的原因

网友E:
RG831B我失过控,而且对频也不太正常

网友F(2016-02-19):
最近也遇失控,楼主问题解决没?

网友G:
611属于近程接收机,理想对空距离200m左右,复杂环境下接受距离可能会更短。
831是全程接收机正常情况下用在穿越上没有问题,况且开始你用着也没问题,看看是不是安装问题或者天线位置什么的。

网友H(2016-04-07):
我飞穿越机也失控过很多次!!xg14,

网友I:
JR9x2能用天地飞接收机吗

网友J:
我用831和xg11mv,比你远一点,但没超过150米就开始失控了

网友K:
我台XG14加了功放,从此不再失控。611也装上航拍四轴,也能飞1KM。

网友H:
多半是接收机机问题,

网友L(2016-06-12):
611就别拿来飞穿越了 jr这个611造的真是太没水平了 就是给室内机造的 想小点712扒壳 效果很好 我用xg8没失控过 失控还有一点是你天线位置对不对

网友M:
真心不如福斯i6飞穿越机的效果。。。

网友N(2016-07-12):
我用611飞穿越从没失控,天线外置

网友O(2019-04-23):
老哥,你知道jr怎么对f4吗,我用的副厂r8am,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