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有没有遇到点头的问题呀

楼主(2015-12-16):
14年买的精灵2 +h3-3d+狗4,一直没有什么异常,无炸鸡历史,每次都是安全降落,最近发现点头问题,网上支招换减震球,以前是用是自带白色的那个球,现在换成黑色的哪个减震球仍然会点头,跪求解决方法

楼主:
追加一段视频和图片

网友:
换最硬的那种

楼主:
哪个白色的就是最硬的,上次听大神说应该换软的,结果换了软的,

网友:
感觉重心不稳一样,有点晃

楼主:
哦?第一次听到重心问题,求解求解

网友A:
不知道你真傻还是假傻,首选你要分清楚点头跟果冻的区别,
果冻解决的方法有很多种,你要排除你飞行器的问题,多旋翼的共振本来就大,如果不能减少轴之间的共振,你就弄一下减震球,软的硬的都换上了还是这样的话,你要飞高一些测试。
看你的视频是电机虚位产出的,是云台问题,不是减震球问题
减震球本身就是用来减震,共振太大可用硬一些的,反之,用软的可达到缓冲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真傻还是假傻,首选你要分清楚点头跟果冻的区别,
果冻解决的方法有很多种,你要排除你飞行器的问 ...

我真不知道,电机虚位是什么意思,是云台的电机除了故障吗?以前没有点头的现象,果冻应该不是,我见过果冻效果,
这个视频是安装白球的时候出现的问题,起飞的时候没有,到了天上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是点头还是果冻,以前一直都没有

网友B:
换最硬的灰球就好了,这是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最硬的灰球就好了,这是老问题。

跪谢跪谢!

网友:
我的是2D云台,新机时好的,最近出现类似问题,不过不是这样点头而是不定时的抖一下,幅度很小但还是能从画面里感觉出来,曾返厂但检测云台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