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技术】第三代A10-3H的一些介绍(sbus无5V输出了)

楼主(2015-12-16):
如图所示,这是第三代A10-3H的控制盒。
外观上和第二代A10-3H主要有两个区别:1 A10-3H后面不再有白色小圆点。2图中圈所示电压输入更正为7.4-22.2V,也就是支持2S-6S供电(V2版也是支持2S-6S供电)
功能上最大的区别就是:使用sbus双人控制时,sbus不再有5V输出,需要用5V BEC额外给sbus接收机供电。

网友A:
做的不错 ,想问问这是不是那个alexmos 的控制板

网友B:
这个设计说实话很糟糕,从有5v变成没有5v  用户体验下降.这样优化,销量堪忧.现在飞宇对你们的冲击很大

网友C:
对与X CAM我已经死心,把相机和云台一起寄到厂里调参都调不好,没什么好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 ,想问问这是不是那个alexmos 的控制板

不是毛子的板子,是自己研发的板子。我们云台可以360度旋转的时候,毛子的板子还不能360度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说实话很糟糕,从有5v变成没有5v  用户体验下降.这样优化,销量堪忧.现在飞宇对你们的冲击很大

用了高压板12.5V,提高效率,直接输出的话会烧接收机,所以把电压输出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与X CAM我已经死心,把相机和云台一起寄到厂里调参都调不好,没什么好说的了

请问你是什么云台什么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高压板12.5V,提高效率,直接输出的话会烧接收机,所以把电压输出关掉。

直接再集成个dc-dc呗,这样用户体验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什么云台什么相机?

2a10-3h  眼2相机

网友:
2代效果很不错了,3代如果能把重量减下来就好了。

楼主:
鹰眼2的话要自己调整下重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说实话很糟糕,从有5v变成没有5v  用户体验下降.这样优化,销量堪忧.现在飞宇对你们的冲击很大

求推荐云台 大疆除外

网友E:
你们的云台有个问题是黑狗4开始录像显示器就会闪,不录像正常,我返厂修了一次寄回来还是一样,我后来把给相机供电的红线剪短就正常了,这样帯来的后果是不能给相机充电,请问技术这是什么问题,难道是供电不足吗?我的相机在没电的时候,让云台供电一开机马上关机,出现这问题时我才想到把供电线剪短的。

楼主(2016-02-04):
引用 网友E:
你们的云台有个问题是黑狗4开始录像显示器就会闪,不录像正常,我返厂修了一次寄回来还是一样,我后来把给 ...

不会的,云台我们自己也用狗4测试过的,录像不会闪。可能图传干扰或者那个USB头子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推荐云台 大疆除外

直接上飞宇吧,哦不。。
你还是先了解一番再说吧

网友(2016-06-12):
引用 楼主:
不会的,云台我们自己也用狗4测试过的,录像不会闪。可能图传干扰或者那个USB头子有问题。

同样问题已经很久了,有没找到解决方法的

网友:
請教一下:我調慢了轉速,但似乎使用上有點問題,我是不是應該把驅動電壓也一起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