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64 stinger 飞不起来。。。

楼主(2015-12-16):
各位大神,请问这个64stinger 什么配置 才好飞呢?我4S 2600 花牌电池,感觉头太重了,飞了3次炸了两次,还掉水里过一次。  请有飞过这个飞机的说下您的配置,麻烦了。或者有什么建议,谢谢了哈。。万能的模友。。。

网友A:
没掌握手抛技巧 最好装上起落架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掌握手抛技巧 最好装上起落架再飞

中将大哥,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地处山城,不是上坡就是下坎,要飞一次T45,64涵道,要跑到旁边的县去飞,过路费10元,油费10元。。所以我就入了  手抛的涵道。。。

网友:
自己建一个机场

网友:
建一个跑道

网友B:
楼主是山城的?同病相怜呀,本人也是山城(重庆)的,涵道对飞场的要求着实苛刻不少!建议以减重为主,涵道机的重心一定不可偏前了,不然就不好飞,64涵道机用4S2600MAH的太重了,用4S1500MAH或1800MAH的200G重量以内的电池才合适。

网友C:
用1500很容易飞,电池尽量往里面塞,调好重心

楼主:
好主意,可是资金是个大问题。。。现在地也不好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山城的?同病相怜呀,本人也是山城(重庆)的,涵道对飞场的要求着实苛刻不少!建议以减重为主,涵道 ...

我也是重庆的,可是没有在主城区。    就是喜欢固定翼涵道,如果飞其他机子也没有这么麻烦了, 所以就选择了 手抛机型,既能享受涵道,又不用多大的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500很容易飞,电池尽量往里面塞,调好重心

考虑过用1500的电池,可是留空时间估计就2分钟左右了。。。城市越来越大,飞场越来越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考虑过用1500的电池,可是留空时间估计就2分钟左右了。。。城市越来越大,飞场越来越小。。。。

带奶妈去嘛,我带奶妈,1500可以飞4分钟慢飞练手,反正5A充电,飞完一块电下来,也差不多冲好,你可以试试18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奶妈去嘛,我带奶妈,1500可以飞4分钟慢飞练手,反正5A充电,飞完一块电下来,也差不多冲好,你可以试 ...

大哥,你用的哪种奶妈????能否给个链接。我一周就周末有空,好不容易跑去一趟,飞10块电池就回来,不划算呐。。。关键是还要跑到旁边的县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用的哪种奶妈????能否给个链接。我一周就周末有空,好不容易跑去一趟,飞10块电池就回来,不 ...

自制的,13928632311,加微信照给你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可是资金是个大问题。。。现在地也不好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