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矢量飞行载具,halo UH-144《光环》猎鹰战机

楼主(2015-12-16):
这个终于拍清楚了。
原型来自《halo 光环》 UH-144猎鹰战机

楼主:
沙发说什么呢,本来是4轴炸的剩3套动力,做了y3轴,又炸,剩两套动力了,只好组个两轴飞吧。

网友:
再炸就固定翼

网友:
啥飞控啊??

楼主:
最后只能玩滑翔机了。。。。。

网友(2016-02-15):
不错,飞得很稳

网友A:
不能仰俯是定距2轴的硬伤,这也是鱼鹰为什么要采用周期变距的重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仰俯是定距2轴的硬伤,这也是鱼鹰为什么要采用周期变距的重要原因~

。。。。。。。

楼主:
谢谢不错,飞得很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注意看新的视频你会发现,矢量推力的平飞加速非常快,姿态控制灵活,稳定。双发直驱高效桨叶的效率 ...

改装很废精力,什么都要搞,机械部分和飞控是大问题,我之前做了大2轴,用mwc,锤子机的感觉。4114直驱50cm大桨,明显反应拉力不够。

如果要做鱼鹰,悬翼头变距必须上,可以借鉴1w多那个模型,很成熟了,就是平直桨比较不合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改装很废精力,什么都要搞,机械部分和飞控是大问题,我之前做了大2轴,用mwc,锤子机的感觉。4114直驱50 ...

还有就是鱼鹰够麻烦,本来2轴可以说比直升机效率都有得拼,因为不需要尾桨。但是要垂直拉升,还要实用有载重的话,重量就上去了,后果就是平飞的载机也得相应大,我算了下载机随便都要1m5往上走,才能2kg以上载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鱼鹰够麻烦,本来2轴可以说比直升机效率都有得拼,因为不需要尾桨。但是要垂直拉升,还要实用有 ...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想复杂了,KK2.15刷openaero 垂直起降固件就好了。

受教了,这个openareo是鱼鹰专用还是和mwc两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这个openareo是鱼鹰专用还是和mwc两轴一样?

不错,飞得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垂直起降固件是支持在两种飞行器结构间来回切换并且有过渡过程算法的固件,要设置两组pid,和过渡曲线。 ...

那kk厉害了,呵呵

网友:
楼主再炸就是单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垂直起降固件是支持在两种飞行器结构间来回切换并且有过渡过程算法的固件,要设置两组pid,和过渡曲线。 ...

网友:
KK2的个子太大了,如果CC3D也可以刷openaero就碉堡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能上你的飞机细节图吗。想参考学习下,有机会 也做个鱼鹰玩玩!

网友D:
飞控是比较屌。但为啥不加个气压传感器定高啊,加个GPS定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是比较屌。但为啥不加个气压传感器定高啊,加个GPS定点啊?

。。。。。。。。。。。。。

网友D:
我认为气压、超声波定高很重要,矢量转换定高是关键,低空超声波定高空气压定高。定高解决了其实矢量转换就容易了,在转换时失速就好解决了。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气压、超声波定高很重要,矢量转换定高是关键,低空超声波定高空气压定高。定高解决了其实矢量转换就 ...

。。。。。。。。。。。。。

网友B:
楼主,上次你告诉我,鱼鹰的飞控能再说一下吗?支持倾转算法的,我记得有naze32吧。
具体怎么选模式,麻烦简单说下,我自己再研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次你告诉我,鱼鹰的飞控能再说一下吗?支持倾转算法的,我记得有naze32吧。
具体怎么选模式, ...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直驱硬桨的两轴矢量飞行器和鱼鹰倾转旋翼机看着很像,其实是两码事,看似简单实际上很复杂,否则市场 ...

楼主厉害,数学模型什么不懂,两轴和鱼鹰区别确实是根本的,这点能认识到。
鱼鹰倾转的几何构建,重心的变化大概还是了解的,我先试试吧,谢谢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数学模型什么不懂,两轴和鱼鹰区别确实是根本的,这点能认识到。
鱼鹰倾转的几何构建,重心的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桨叶的陀螺效应要解决好,自行车能不倒,陀螺能立在地上都是陀螺效应,飞行器的旋转部分都是垂直于重心不 ...

必须上悬翼头,否则能飞也不能代表成功

网友E(2016-04-27):
你好,方便留个QQ联系方式不,我的是9628761想请教一点KK飞控关于垂直起降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方便留个QQ联系方式不,我的是9628761想请教一点KK飞控关于垂直起降设置的问题

。。。。。。。。。。。。。

网友(2016-07-15):
没密码看不见…

网友(2016-09-08):
引用 网友C:
你想复杂了,KK2.15刷openaero 垂直起降固件就好了。

楼主,你好,KK飞控我没有接触过,想请问下这个固件是否已经能够支持固定翼与两轴模式的切换呢

网友:
咋个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