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450 gpro问题?

楼主(2015-12-16):
亚拓450用的gpro,轻打右舵方向,飞机就往左转,打大一点就可以右转,各种调试,舵机也换了一个试验,还是一样。

网友A:
建议直接使用厂家的新手推荐参数,熟练一段时间,依自己的感觉再调整相应参数。

网友:
这个我用过,飞机可能调的不好,总是回弹, 换个一百多的蓝色K8算了吧。

网友:
没看明白。用推荐参数吧,把左右行程值 调1样  这款陀螺仪除了自旋修正搞不明白 其他都还好感觉.

楼主:
就是用的推荐参数。

网友:
我就觉得没有3gx好用,3gx就不会回弹。

网友(2016-02-09):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使用厂家的新手推荐参数,熟练一段时间,依自己的感觉再调整相应参数。

你好,求教亚拓3gx调试,飞不起来

网友:
先调整尾巴中立点位置,gpro要求的是两个桨有2度的夹角。
我的550l就用的g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