筋斗云 S1000+配禅思 Z15-BMPCC云台是不是一定要用两个 ...
筋斗云 S1000+配禅思 Z15-BMPCC云台是不是一定要用两个遥控器?

楼主(2015-12-16):
筋斗云 S1000+配禅思 Z15-BMPCC
云台
是不是一定要用两个
遥控器
? 就是一个控飞机一个控云台, 如果我配一个 DJI Lightbridge 2
图传
遥控器 是不是就一个控行了,能控飞和云台相机了?

网友A:
首先要看高清图传二代能否支持BMPCC的云台,然后如果只使用一个控的话和P3是一样的,只可以控制云台的俯仰,可录像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