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固定翼低头

楼主(2015-12-16):
小胖子载机,APM飞控,陀螺仪,水平 地面全都校准完毕,
手动飞,飞机稍微有点抬头,不过很轻微,
切自稳后,飞机就一直低头,越飞越低,,,
求解,,高手们。

网友A:
您把apm放在哪个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把apm放在哪个位置了

机舱里,重心位置往后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舱里,重心位置往后一点

我放在了机身两侧板中间加了一片板子,apm恰好可以放在那个位置,就是飞机自带的那两块插碳管的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舱里,重心位置往后一点

飞机非常稳

楼主:
345032162加个Q   一起交流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345032162加个Q   一起交流下

网友:
apm 放歪了吧, apm认为是水平,但机身已经斜了

网友B:
飞机校准时 机头上扬角度 1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校准时 机头上扬角度 15度

我吧机头抬起来校准了,,,还是不行
  我想着应该是把尾巴上抬校准,

网友:
不知道apm有没有修正,果子的有,当自稳飞行时,飞机一直向下飞可以调参数让它向上

网友:
APM 固定翼模式 好像要校准两次水平的,一次是基本的水平,一次是放入飞机后加入迎角。

网友:
我的小胖子APM桌面校准完成装入直接爽飞,手抛自动起飞更是给力

网友:
我从来都是水平较准

网友(2016-05-21):
因为APM自稳没有定高,建议首飞时候先手动飞几回,了解飞机舵面是否正常,不对就微调,直到平飞不掉高,再把飞控水平较准就差不多了。不怎么建议首飞就用电传B或者自动等带有定高的模式飞,不然紧急情况切手动,舵面不正常,到时就手忙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