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请教六旋翼和八旋翼的重心怎么找

楼主(2015-12-16):
想组装六旋翼和八旋翼
无人机
,请教重心怎么找

网友A:
欣赏下拆下来的中心板吧

网友B(2016-03-15):
用得着找吗,端起来看看,然后挪一下电池……

网友C:
不用找,你装机前把用途想好,按重量拉详单,6、8轴的配件都是对称的。但是飞前称重是必须的,找中心点用电池来调。

网友D:
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要问

网友E(2016-04-18):
多操作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