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款天地飞7 A控 设置5、6通 求助

楼主(2015-12-17):
如题,天地飞7 A控 要设置CH5 、6 CH6  通道切换模式,来实现手动模式、平衡模式、返航模式之间的切换。请教如何设置。
进入高级设置-可编程混控1、可编程混控2、可编程混控3分别应该是多少?

网友:
换一个吧

网友A:
很简单的,选择可编程混控,选择好开关,映射到需要的通道,再把比例,行程百分比按你的需要设置下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选择可编程混控,选择好开关,映射到需要的通道,再把比例,行程百分比按你的需要设置下就搞定了 ...

遥控器上的可编程混控1、2、3分别设置成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上的可编程混控1、2、3分别设置成多少,

根据你飞控的飞行模式需要来设置,比如你的飞行模式需要在5通道1000——12500      1250——1350   1350——1450  1450——1550   1550——1650,你就把你的遥控器功能开关,K1 K2 K3 K4等通过可编程混控映射到5通道,然后调整比例和行程的百分比,将输出的数值调整到飞行模式所对应的数值区间就行了!!!1

网友B:
加我QQ群我给你发图,照着图片设置包你把5通变成真的三段开关14781556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我QQ群我给你发图,照着图片设置包你把5通变成真的三段开关147815567

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