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翻的问题

楼主(2015-12-17):
最近新装一架500,对头向后翻,没问题,轻松利落,倒飞队尾向前翻的时候,整个飞机的尾巴不知道甩哪里去了,赶快修正才能救回,是锁尾舵机性能问题还是集体螺距问题,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A:
不是软硬件问题,是你的手法问题,倒飞对尾向前翻的手法要求比对头向后翻高很多。

网友:
楼主可以在模拟器上翻一下,模拟器上也甩尾就是手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软硬件问题,是你的手法问题,倒飞对尾向前翻的手法要求比对头向后翻高很多。

模拟器上也不甩尾,450上这个练了无数遍,都没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十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