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不支持的电调

楼主(2015-12-17):
听卖家说,pixhawk飞控不支持天蝎星电调,有朋友知道原因吗?还有哪些电调是不支持的?
(是不是控制频率的问题?pixhawk的控制频率为400Hz,但是电调的pwm频率太高了,有8KHz。
)

网友A:
是不是这电调逼格太高了 PIX吼不住

楼主:
是不是控制频率的问题?pixhawk的控制频率为400Hz,但是电调的pwm频率太高了,有8KHz。

网友B:
不对吧,,PIX 的输出 490频率 ,是可以 参数更改的。
俺 接老式模拟舵机 就 改为 50Hz ,数字舵机 一般用 125Hz

网友C:
8KHz?短波电台?

网友D:
有些电调还真不能用,我记得原来的银燕12A电调就不行,新的可以了,买的时候要注意,有些电调是硬件原因无法支持pix,这也是银燕商家确认的,买银燕一定要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