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开箱分享}致盈动力G2204 2300KV竞赛版无刷马达+DAL220成品照

楼主(2015-12-17):
== 装机组件清单 ========
  • DAL220机架 / 轴距220mm / 电池层下沉设计
  • 全碳机架 1.5上层+3.5mm下层一体机臂 / 最大支持5吋桨
  • NAZE32飞控刷CF
  • 致盈动力 G2204/2300KV **
  • MINI 20A BL 电调
  • DEVO 703A 2.4 PPM 接收
  • SONY MINI CCD 板机
  • MINI 600mw 图传
  • 2812 LED 尾灯

最近天气冷了风又大 , 没去飞 , 专心装机 , 打算装220 , 4S + 致盈2206 !
开始装机刚巧双十二又到 , 看倒致盈新推出 2204 竞赛版 ,
说明是 "竞赛版" , 就是比老款2204更暴力 , 心动又弄了一套回来测试一下 !!

> 说明是开箱文 , 就一定要有整个箱子的图片 !

> 打开箱子 , 出来了 ~

> 注明是 RACING EDITION

> 照旧是致盈的包装模式 , 简单就是最好

> "竞赛版" 除了六角ZIDAN头外 , 还附送自锁丝母 , 用黑色及银色区分正反转

>  机壳标注旋转方向 , 方便新手 , 不怕装错桨 !   同时每只电机都核有独立出厂编号

>  桨座轴加长 , 安装什麼品牌桨都没难度

> 加粗4MM空心高硬度钢轴 , 听说比老款更硬更轻

> 线长15cm , 组装任何穿越小4轴都足够

> 暴力电机 , 就是要暴力电调 , BL 带ONESHOT 的 4s 20A 是标配

> 时间关係 , 转眼就装好了 ...

==============================
***
致盈动力 G2204/2300KV

网友:
确实精致暴力,完美结合

网友:
口水都要留下来了

网友:
我刚买了这机架

网友:
这是哪款机架

网友A:
楼主可以贴张你这个220机架的内部安装图片上来学习下吗?我也入了这款机架,感觉空间很小,不好布局。

楼主:
大力的220 , 结构很好 , 下层板4mm厚 , 很坚固 , 只是飞控层空间比较小
我用DEVO的703A PPM接收 , 要拆壳才可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贴张你这个220机架的内部安装图片上来学习下吗?我也入了这款机架,感觉空间很小,不好布局。
...

对的 , 这机架空间比较小 , 主要是飞控层高度有限制 ,
我没採用分电板上放飞控的安装方法 , 改為后置分电板 , 这样飞控高度可降低 ,
上层板前放2.4 后放5.8 , 方便以后修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 , 这机架空间比较小 , 主要是飞控层高度有限制 ,
我没採用分电板上放飞控的安装方法 , 改為后置分 ...

学习了,我采用的是飞控和分电板上下层布置,因为图传和接收机都比较占位置,我也发张我昨晚的装机图,共同交流。

网友:
最开始我是在飞控上焊接了插针,后来发现根本位置不够,这款机子一定要全部都直接焊接,才比较省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采用的是飞控和分电板上下层布置,因为图传和接收机都比较占位置,我也发张我昨晚的装机图,共 ...

为啥发个焊反了的图上来,要误导别人吗

网友:
請問這樣布局用3S2200的電池放的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发个焊反了的图上来,要误导别人吗

一直在想着要怎么布线,拍完照才发现错了

网友:
外形和银燕新款电机很像,不错这电机确实精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采用的是飞控和分电板上下层布置,因为图传和接收机都比较占位置,我也发张我昨晚的装机图,共 ...

你的分电板不好用 , 正负各一边 , 电调线要交错焊接 , 不好怖线 ,
还有F3已有BB警报 , 这分电板的BB警报就多餘了 !!!
我的220后置分电板 , 很好怖线

网友C:
飞控 5V 供电  真的 来自于    线性降价的分电板吗?     如果真的 4S电池    ,  5V 输出 是不是 高了很多啊? 稳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分电板不好用 , 正负各一边 , 电调线要交错焊接 , 不好怖线 ,
还有F3已有BB警报 , 这分电板的BB警报 ...

确实是不好焊,还是你的比较好,我也下单了,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不好焊,还是你的比较好,我也下单了,学习学习。

最近我買的分電板 , 都要求是多個單獨的正負焊接位 , 這樣怖線比較好 ....買機架配送的分電板 , 多數都正負各一方, 送人好了

网友:
照片拍的漂亮啊,相信马达实物更精致

网友:
这马达做蛮赞的,我用过,很超值。

网友D:
回头我也弄个新款的试试。

网友(2016-03-31):
也买了这款机架 空间确实小 正在安装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头我也弄个新款的试试。

最近2204又推出了2700KV 新版了  , 这个很适合4吋桨的机 , 我喜欢4吋180穿越机 , 所以立即买套 试试

楼主(2016-05-12):
致盈动力 G2204 的 2700KV 装机帖已发了
有兴可到以下连结看看 , 谢谢支持 !

{FCF装机分享}Tweaker180小四轴暴力穿越机(4S/2700KV电机4吋桨/F3飞控)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3214

网友:
机架确实好看,但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 5V 供电  真的 来自于    线性降价的分电板吗?     如果真的 4S电池    ,  5V 输出 是不是 高了很多 ...

飞控的5V就是取自分电板的BEC 5V , 没问题 , 线性5V BEC 意思是电压降到接近5V , 输出才会降至5V及以下 , 不可能输出比输入的高 !!! 因为是5V BEC , 用4S都能稳定5V左右

网友(2016-08-26):
刚入道的菜鸟,看着好羡慕,感觉没地下爪啊,请教法师指点迷津现在我该怎么做,是先淘个成品机玩呢还是买材料跟法帖学着组装?感谢!

网友:
不好意思,发现时间不对啊,主题是否过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