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 这模拟器怎么装啊

楼主(2015-12-17):
那位大侠 给我说说 伟力的模拟器怎么安装啊

楼主:
新买了 个小飞机 在家练习3D 不知道 模拟器怎么安装

楼主:
另外 家里电脑没光驱 那位能发给我 一个软件

网友:
lz,爱莫能助,我的模拟器和你的不同啊

楼主:
装凤凰5  设置到最后 就退出去了

楼主:
谁给解决一下呗

楼主:
这么多人看了 不会都不知道吧 论坛的兄弟那位为给说说呀

网友:
你这个是多合一模拟器,如果凤凰装不上就换G4 或者XTR ,都可以玩的。各个通道设置这个很简单,自己研究一下吧

网友A:
你到哪一步了。你这遥控器我刚好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哪一步了。你这遥控器我刚好用过。

就是按照指示 设定遥控 但都是英文
最后就推出去了

楼主:
还有就是不认 单子狗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哪一步了。你这遥控器我刚好用过。

装好 设置到最后 就退出l

网友A:
你模拟器是在网上下载的吗,控制台装了吗。
如果是软件报错退出就应该是你的软件本身的问题或者是你电脑缺少模拟器需要的一些组件。

网友B:
软件停止工作从电脑系统下手吧。。。就算模拟器不认加密狗不认遥控器。程序也不会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模拟器是在网上下载的吗,控制台装了吗。
如果是软件报错退出就应该是你的软件本身的问题或者是你电脑缺 ...

控制台  没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停止工作从电脑系统下手吧。。。就算模拟器不认加密狗不认遥控器。程序也不会死机。。。

换电脑试试

网友:
一般光盘安装的话,光盘里是会附带遥控器控制台的,而从网上下载的模拟器是没有的,需要自己另外下载。
当然一般来说控制台安装与否只会影响遥控器的识别问题,不会影响软件停止。

网友:
安装路径中,文件夹不能是中文的,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放到英文文件夹下就不会出现停止工作的问题了

网友:
我的是凤凰4,用伟力家的控插上简单校准就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