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最新固件会自动降落么?

楼主(2015-12-17):
搞了个450练习机调apm 发现在定位模式下飞行一会儿就会自己下降 打到姿态模式就没事 什么原因?

网友A:
油门中位的问题吧。。悬停要油门在中位。而且在APM的设置里油门中位也要根据实际的去设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中位的问题吧。。悬停要油门在中位。而且在APM的设置里油门中位也要根据实际的去设置下。

可能没说清楚 下降是直接落地了 油门最大都没用。  哪里设置中位?

网友B:
请问,自动降落时GPS的HDOP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自动降落时GPS的HDOP值是多少?

一直2.7不变

网友B:
FS_GPS_ENABLE 如果是 1 (Land),请改为 2 (AltHold)试试。

楼主:
dcm bad heading 搞不懂了

网友:
也在看APM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_GPS_ENABLE 如果是 1 (Land),请改为 2 (AltHold)试试。

改了2试飞 的确不自动降落了。然而治标不治本 ,lotiter模式有时能定位在十米范围内飘,有时却向任意方向一直飘。 地面站依旧报DCM bad heading。
可能知道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