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胖子丢杆低头!请教如何调校?

楼主(2015-12-17):
入手大胖子,3个通宵布局安装,首飞丢杆低头,重心靠前,慢慢往后移,直至重心点托起有3-5°仰角,依然丢杆低头,只是低头的力没这么大了,前面降落都还好,重心越后,降落稍微带杆就飘起来失速。不带杆降落根本不敢给油,给油俯冲的就很厉害。
我的胖子是带了加长机翼的,上的APM飞控,2820 KV1100 10*47桨,1W
电池
。
电机
平装,如果老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应该考虑给电机加个角度,不知道你们的大胖如何?起落架都炸脱木板2次了。
而且我表示,大胖子速度并不慢,不管是空中还是降落,平飞最少50KM/H,降落的话,最少有40KM/H。
我现在有个方案不知道行不行:给电机加个往上的角度,把重心恢复到官方给的那个点上。在试试效果,但是这样以来,我就要破坏内部布线的结构,所以发帖来请教一下大家,我这种问题该如何处理。
而且我发现大胖的拉飘一点都不明显。不是拉过,就是拉的不够,不说重着陆吧,最少是个硬着陆。请教一下各位,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电机上扬……应该就不低头了……

网友B:
点击的后端抬高,也就是电机下面的安装点加个垫片就可以了

网友C:
LZ是手动模式还是自稳模式飞回这样?

网友D:
电机推力线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机上扬……应该就不低头了……
我给电机下方垫了2个桨的那个垫片,要好一点了,丢杆不这么明显了,不过按照官方重心,还是低头,APM增稳模式A,自动会修正尾翼大概有2°的样子.我百度了一下,有个哥们说其实真正的重心在官方给的重心点之后2CM的地方.我准备试试!

网友E:
没用过APM,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平衡模式的话,哪怕重心不对飞控也会自动平衡,所以看看是不是飞控需要校准下?

网友:
图呢,拿图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