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叶桨直升机的讨论,有视频

楼主(2015-12-17):
最近闲的慌,在关注单只桨飞直机,不过只搜到了视频,不知道配重方式,有试过的朋友可以告知配重方法吗,配重块重量是否要和另一只桨相同,还有配重块的重心如何调整,下面放视频
?from=s7.8-1.2&x

网友A:
除了验证一下旋翼面是作为一个高速旋转的圆盘来提供升力,其实真没什么意义。

网友B:
我认为应该如下:配重的重量与桨相同,安装在桨的重心位置。

网友B:
据说一只桨效率高,而且炸鸡损失小很多哦

网友C:
外国人真会玩

网友D:
早些年很多固定翼模型是单桨的,因为可以获得最大效率。
直升机单桨貌似n年前这论坛上有人实验过,可以搜搜看

网友E:
貌似多久以前有人试验过把电机当做配重的单液浆直升机,都可以省掉尾舵机了。

网友F:
只要满足动平衡就行,动平衡好了,静平衡就没问题了

网友G:
记得小时候买过一本航模书,那个火鸟400,猎鹰大行其道的年代,上面介绍了一种单旋翼自由飞直升机,木制结构,加甲醇发动机配种在旋翼另一边

网友H:
看了视频觉得很有意思啊,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