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疆E800能用乐天40A吗

楼主(2015-12-17):
想升级动力!现在用的朗宇3508kv580上4S5800的电池留空时间只有12分钟的样子!!想升级大疆E800上6S5200电池提续航时间,大疆电调太贵!手头有乐天40A电调!乐天能兼容E800吗??还有换E800上6S5200续航有明显提高吗??机器是达亚550四轴,现在起飞重量2.3公斤

网友:
e800的精髓在电调哦

网友:
dji电调牛逼,建议成套搭配

网友A:
升级到朗宇3508 380KV+6S4200电,应该也是一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到朗宇3508 380KV+6S4200电,应该也是一种方案

4200电池够吗??我看人家达亚550续航搞到25-30分钟呢!不知道咋搭配的!我现在才15分钟都不到!是太重了还是配置不合理呢? 现在配置是达亚550,朗宇3508kv580,apc1238桨,乐天40A电调,三轴云台加小蚁,大疆飞控,电池暴力熊4S5800,如何才能给留空时间做到20分钟以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4200电池够吗??我看人家达亚550续航搞到25-30分钟呢!不知道咋搭配的!我现在才15分钟都不到!是太重了 ...

我用的这款机架,刚才电池说错了,是5200,不是4200,我之前发过这款机架的配置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
又加了两个电动脚架,起飞2.4公斤了

网友B:
手里有10个e800电机,都是配的乐天40A,飞的很好

其中有一架650四轴,悬停测过时间,开始挂格氏6s10000,大概2.9kg起飞,时间好像33分钟,后来换了格氏5300,时间好像25分钟左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10个e800电机,都是配的乐天40A,飞的很好

其中有一架650四轴,悬停测过时间,开始挂格氏6s10000 ...

稳定性呢?不会堵转或是烧电机或电调吧?

网友C:
郎宇4108,铂金30安,6s,5200,1555碳桨,续航在20分钟左右。想加云台相机就自己上10000。

网友:
电调也是硬伤,多旋翼用不着30a以上的,电机动平衡,桨叶平衡,都和留空时间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郎宇4108,铂金30安,6s,5200,1555碳桨,续航在20分钟左右。想加云台相机就自己上10000。

上不了15寸桨!只能13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不了15寸桨!只能13寸!

我用的dji,1555折叠桨。飞完下来,电机最高35度左右。

网友D:
朗宇3508kv580 出吗 有意收

网友:
不行的,正弦驱动和方波不一样,易炸鸡的!

网友E:
搜搜我的帖子吧,25分钟妥妥的。

网友:
当然可以,不然DJI也不会卖简装版E800。
但是反过来就不行,正弦波电调必须要匹配已经在固件内注册的电机,而电机则只是普通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dji,1555折叠桨。飞完下来,电机最高35度左右。

机架550的只能上到13寸桨!极限14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朗宇3508kv580 出吗 有意收

已经出了!4个9新才出了36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搜我的帖子吧,25分钟妥妥的。

也不指望25分钟了!能留空20分钟就满足了!我看E800的电机跟朗宇3508重量一样,电池前边用的4S5800 30c 起飞重量2.3公斤,现在用6S5200  25C其他重量没增加就电池重了些!预计起飞2.5公斤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550的只能上到13寸桨!极限14寸!

我是飞越6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搜我的帖子吧,25分钟妥妥的。

新问题又来了!换上全新的E800动力,航拍果冻严重啊!基本就是全程果冻不断!我前边用的二手的朗宇3508加APC1238没有一点果冻的!咋回事呢?!!还有报警电压3.6V上E800  用6S5300的电池才飞行了8分钟就报警了,起飞重量2.6公斤!我前边用4S5800也是飞8分钟多!!

网友:
E800用乐天电调没有问题我一直在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新问题又来了!换上全新的E800动力,航拍果冻严重啊!基本就是全程果冻不断!我前边用的二手的朗宇3508加 ...

整个动力系统和原先都不一样了,能不果冻吗?如果动力系统没更换前没有果冻,那是因为云台减震球的减震频率和动力系统输出的震动频率一致而抵消。但是更换整个动力系统后动力系统输出的震动频率就未必和原来的一致了,这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更换不同振动频率的减震球。
更换动力系统后不果冻只是偶然结果,果冻是必然结果。
现在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动力系统更换后,几乎没有人会跟进云台减震,而是一个劲的从最复杂的动力平衡说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个动力系统和原先都不一样了,能不果冻吗?如果动力系统没更换前没有果冻,那是因为云台减震球的减震频 ...

嗯减震球手里多!硬的软的都有换换试试!不过续航也让人头疼啊!还有E800电机好像没什么力气!不知是桨大了本来反应慢还是咋的!前边朗宇3508 1238桨!一快推油门一下就窜起来了!现在油门拉到70也是慢慢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