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位做过DSMX信号转PPM信号的东西

楼主(2015-12-17):
有没有哪位做过DSMX信号转PPM信号的东西,可否分享一下。我想弄个小卫星接收到DSMX信号转到PPM接到模拟器上,整合成一个小小的无线模拟器。谢谢

网友A:
dsmx貌似就是ppm信号,但是他的工作电压是3.3伏,需要一个电压转换的小模块就行了。

网友:
有转换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mx貌似就是ppm信号,但是他的工作电压是3.3伏,需要一个电压转换的小模块就行了。

dsmx不是ppm

网友B:
买块arduino mini,自己写代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块arduino mini,自己写代码嘛!

arduino mini 很容易学吗?

网友C:
DSMX是常见的PWM接收机吗,即多路“一条线一个通道的PWM信号”,合并为单路多通道的PPM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DSMX是常见的PWM接收机吗,即多路“一条线一个通道的PPM信号”,转成单路多通道的PPM信号

网友:
突然晕了,ppm是啥信号来着。所有通道在一个线上按先后顺序传输,以方波位宽反应各通道量的是ppm么,pwm又是啥,搞混了,弄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楼主说的是卫星接收,那要吃透DSMX和PPM信号协议才做得出转换器。看样子楼主没摸过单片机,想自制离得有点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