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 华科尔D10刷机后对不上频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5-12-17):
手里有个黑D10没事拿来刷刷玩,接收机是原厂1002,刷完SUV   3.5.3后,菜单有选协议的,选的DEVO ,然后点初始化,有有模有说要按着接收机的小点才能对频,我按着小点,点初始化,接收机通电,在他对频的搜索的那10秒里接收机貌似对上频了,红灯常亮了,但是搜索结束了以后接收机红灯又开始闪了 这是

么毛病呢?求高手解答,

以为是3.5.3固件问题,就又刷回原厂系统了,原厂系统对频也对不上,是接收机有毛病了吗?

网友A:
估计对频时候设置了固定ip,找根短接线消除固定ip重新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对频时候设置了固定ip,找根短接线消除固定ip重新对频

短接了清除了id啊还不行,现在原厂系统都对不上了

网友B:
多试几次清除id 还不行有可能是接收机坏了 我有个炸坏的接收机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试几次清除id 还不行有可能是接收机坏了 我有个炸坏的接收机就那样

谢谢朋友问题解决了,是我电调有毛病了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问题解决了,是我电调有毛病了换了一个好了

我也是d10哥们,你什么电调啊,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d10哥们,你什么电调啊,什么问题!!!

品牌机拆的一个电机电调,没想那么多正好在外边就拿来用,刷了机死活对不上,先刷3.5.3又刷4.0.1又刷会原厂,原厂都对不上,原来那电机电调还飞着呢没想到电调有问题。后来说换个试试结果就对上了。你也对不上?原接收你先清接收机id,然后关闭控上的固定码,然后在对就能成

网友(2016-07-21):
引用 楼主:
品牌机拆的一个电机电调,没想那么多正好在外边就拿来用,刷了机死活对不上,先刷3.5.3又刷4.0.1又刷会原 ...

哪个版本的好用些?

网友:
控上的码要清除,另外问下d10suv固件有中点死区设置码?现在用的固件没死区设置的,想找个类似于7e那样可以设置死区的固件

楼主:
没有死区,刷了跟7e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2017-01-22):
请问楼主,固件在哪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