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Z1400云台歪头问题

楼主(2015-12-18):
我的高一云台稍微快速打方向旋转时出现横滚轴相反方向歪斜,如向右打方向,云台向左边歪斜,陀螺清零也不管用,你们有这个现象吗?能解决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上面也能装吧!

网友:
云台可能变形,如有些不会能就返厂吧。

网友A:
我的高一z1400也有温飘。5度左右气温,经常飞着歪。清零陀螺也不行

楼主:
你的是才买回来的那架吗?不知是算法或者云台调参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是才买回来的那架吗?不知是算法或者云台调参的问题

是的,经常温飘,但是这几天又好了,,不知道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经常温飘,但是这几天又好了,,不知道啥情况,,,

温飘和我说的歪头还不是一回事,温飘陀螺清零就行,你没问下新动吗?他们应该知道

网友:
云台校准,零度群里有资料

网友:
同样的问题,转向时水平线倾斜是吗?。。

网友:
零度智控官方群里下载云台捕中位软件就可以了
或者从这里    http://pan.baidu.com/s/1i4xkOi5

网友:
起飞后出这个情况还是地面调试的时候就有,要是地面调试的时候就歪头,用楼上说的捕中的方法就能好。

楼主:
地面测试和起飞后都一样,特别是打到2档以上一打方向横滚就歪,一停下来才慢慢变平

网友(2016-01-26):
云台估计有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