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L固件14.2,怎么连接不上我的乐天20A

楼主(2015-12-18):
一直卡这,求大神帮忙,应该怎么设置,有没有教程呀!

网友:
電調要上電

楼主:
已经上电

楼主:
这个错勿是什么意思?

楼主:
链接11.XXX.的版本的一切正常还刷了银燕12A和天行者40A

网友A:
如果排除了电调本身的问题,改用uno做下载器更稳定一点,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排除了电调本身的问题,改用uno做下载器更稳定一点,可以试试。

uno下载器是什么?

楼主:
电调被我用11.XXX刷了某个程序,应该没坏吧,用11.××正常链接这个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uno下载器是什么?

就是arduino uno。我看你好像是用的arduino mini吧,我两种都用过,uno更稳定

楼主:
大神快显灵帮帮我

网友:
楼主头像好骚包

网友:
同样求助,我的跟你的一样显示也是连接不上

网友B:
你软件的界面没选对,看你焊3条线应该是silabs的电调,要选silabs C2(4way-if)
stk500 是amtel电调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软件的界面没选对,看你焊3条线应该是silabs的电调,要选silabs C2(4way-if)
stk500 是amtel电调才用 ...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