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高压电

楼主(2015-12-18):
昨天刚到的高压电 由于天气冷不想飞 昨天用大功率放电器放电测试 压降正常回压很小太吊了 其他电池压降很厉害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那么小

网友:
真土豪,买来放电玩

楼主:
大冬天 很爽啊大功率取暖器

网友A:
高压电的优势只有这个?

网友:
  老高的武器!胸器!利器! 待观望~

网友B:
但是25C好小,我看了貌似高电压的都是低C的,有何道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25C好小,我看了貌似高电压的都是低C的,有何道理吗

25C  直机可以很好的玩耍吗?理论上最大放电电流5.2X25=130A ?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C  直机可以很好的玩耍吗?理论上最大放电电流5.2X25=130A ?

不行,小了,最大放电要200A以上才会爽

网友D:
高压4.35V 的目前最大只有25C ,是由于材料的关系,但是随着这个高压的趋势,高C 的也不会远。
高压的主要好处是,电芯材料本身的特性使得平台电压提高了0.1V ,这0.1V 在普通的4.2V 电池上,需要做到更大的C 才能实现。
另外就是电压高了,电池组瓦时就大了。所以续航也就多了。
实测下来,高压的感觉就是从头到尾,动力下降非常不明显、。而不像4.2V 高C 电池,动力衰减非常明显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电的优势只有这个?

还能当核武器很厉害的估计能炸几条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25C好小,我看了貌似高电压的都是低C的,有何道理吗

电压高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4.35V 的目前最大只有25C ,是由于材料的关系,但是随着这个高压的趋势,高C 的也不会远。
高压的主要 ...

是的压降确实很小 大功率一般电池4.2直接的很严重 这个很正常的掉飞行的时候就不会感觉啪啪啪不爽

网友E:
装x神器

网友:
高电压带来的就是电流小,发热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高压4.35V 的目前最大只有25C ,是由于材料的关系,但是随着这个高压的趋势,高C 的也不会远。
高压的主要 ...

以前支持4s的设备,现在用高压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支持4s的设备,现在用高压没问题吧?

没有关系。只是充电器需要支持到4.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