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刷了mckay固件求v931模型设置啊

楼主(2015-12-18):
d7e刷了mckay固件求v931模型设置啊 。现在v911的起飞非常困难应该也是设置原因 求大神指导

楼主:
人工顶帖 求大神

网友A:
用V977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977的就行了

我用了v977 但是感觉飞起来很不稳定啊 是神马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了v977 但是感觉飞起来很不稳定啊 是神马情况

看看飞机主板的灯会不会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飞机主板的灯会不会闪

主办灯亮 油门也是对的 就是飞起来了以后很不稳定 感觉啊 我找时间去室外草地上去玩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办灯亮 油门也是对的 就是飞起来了以后很不稳定 感觉啊 我找时间去室外草地上去玩看看

对频后遥控放地上,拿着飞机走几米,如果主板的灯会闪,那就是24L01模块不行,另外,还有可能,你觉得不好控制,应该是3轴模式吧,6轴模式下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频后遥控放地上,拿着飞机走几米,如果主板的灯会闪,那就是24L01模块不行,另外,还有可能,你觉得不 ...

按照你的试了 隔几米主板不闪。你有没有v977的配置文件发我一下啊 ,我可能自己调乱了。booksmoviekiara@163.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试了 隔几米主板不闪。你有没有v977的配置文件发我一下啊 ,我可能自己调乱了。booksmoviekiara@ ...

你用原厂控是飞3轴模式还是6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原厂控是飞3轴模式还是6轴模式?

我没有买原厂控 我应该不飞3d模式。我就是喜欢这个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原厂控是飞3轴模式还是6轴模式?

大神 我看了你以前发的帖子 一看就是大神。大神教我啊

网友A:
如果是新手,觉得V977不稳定是很正常的,6通无副翼小鸡都很灵活,你可以试试把第8通道改为固定值曲线,然后偏移设置为-10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手,觉得V977不稳定是很正常的,6通无副翼小鸡都很灵活,你可以试试把第8通道改为固定值曲线,然后 ...

好 我有时间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手,觉得V977不稳定是很正常的,6通无副翼小鸡都很灵活,你可以试试把第8通道改为固定值曲线,然后 ...

我昨天彻底调乱了 推油门只有尾电机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彻底调乱了 推油门只有尾电机转了

重新覆盖一下V977的配置文件,只只动第8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覆盖一下V977的配置文件,只只动第8通道

我没有保存以前的模型 大神你有吗。v911的也被我调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保存以前的模型 大神你有吗。v911的也被我调坏了

911的我没有,977的M的帖子自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1的我没有,977的M的帖子自带

好的 我去找找 谢谢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去找找 谢谢大神

你的D7E有没有加装两个3段开关?有的话可以用我的配置文件,不过要今晚8点才能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D7E有没有加装两个3段开关?有的话可以用我的配置文件,不过要今晚8点才能发给你

有加 有加 。大神 那你发给我吧 booksmoviekiara@163.com 谢谢了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加 有加 。大神 那你发给我吧  谢谢了啊 。。

已发送

左侧三段开关,位置“0”为6轴模式,中位时为3轴小舵量模式,位置1为3轴大舵量模式;

右侧三段开关,位置“0”时为小舵量模式,位置“1”为大舵量模式,中位为“中舵量”模式

两个三段开关一共组成3轴模式下6种舵量,选一个合适自己的舵量练习

飞6轴一定要切换到大舵量模式,3轴可以小舵量模式飞

小舵量适应四面悬停~~大舵量练习3D

model5和model6区别:model5的特技开关在左侧,熄火开关在右侧

model6的特技开关在右侧,熄火开关在左侧,其他都一样,按照自己的习惯选用

注:如果要飞3D(翻滚什么的)一定要切换到3轴模式,休闲飞可以用3轴最小舵量3轴练手,6轴坏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送

左侧三段开关,位置“0”为6轴模式,中位时为3轴小舵量模式,位置1为3轴大舵量模式;

太感谢了 大神 我晚上回去试试啊 啊哈哈 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送

左侧三段开关,位置“0”为6轴模式,中位时为3轴小舵量模式,位置1为3轴大舵量模式;

大神 今天抽空试了一下 可以操控了。天气不好,房间也空间较小,所以是拿在手上感受的。等天气好了 去户外试试,太感谢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送

左侧三段开关,位置“0”为6轴模式,中位时为3轴小舵量模式,位置1为3轴大舵量模式;

大神 好难飞啊 好灵活啊 都是最小舵量了。我是不是手残,相对于v911这种四通道来说 是不是难很多 不好上手a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好难飞啊 好灵活啊 都是最小舵量了。我是不是手残,相对于v911这种四通道来说 是不是难很多 不好上 ...

很正常,锤子机跟无副翼区别很大的,没秒炸算好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好难飞啊 好灵活啊 都是最小舵量了。我是不是手残,相对于v911这种四通道来说 是不是难很多 不好上 ...

位置0是向外拨,为之一是向内拨,没拨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0是向外拨,为之一是向内拨,没拨错吧

没有拨错 确实很灵活,非常灵活 就坚持了20多秒 。只要我动右摇杆就会控制不住啊。

楼主(2016-02-22):
引用 网友A:
位置0是向外拨,为之一是向内拨,没拨错吧

大神 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吧。我现在熄火时 加油门 旋翼也会动是正常的吗?也就是舵机我在熄火时加油门也会动 是正常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导致我起飞后非常困难稳定飞行的原因啊。可以解决不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吧。我现在熄火时 加油门 旋翼也会动是正常的吗?也就是舵机我在熄火时加油门也会 ...

正常哇~熄火除了主尾电机不动,其他都动的

网友(2017-03-28):
引用 网友A:
你的D7E有没有加装两个3段开关?有的话可以用我的配置文件,不过要今晚8点才能发给你

大神,小弟想求您的d7e配置v977的,我只加装了一支三段开关。
stz2046@163.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哇~熄火除了主尾电机不动,其他都动的

同求D7E刷M固件飞V977配置文件及设置教程,gly58@126.com.加了2个三段2个旋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