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FUTABA 14SG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5-12-18):
刚入手14SG不会设置SU27KT板机的混控设置,有那位大神会的教一教吧,跪求

网友A:
是否這機子是只用兩個舵機在主翼上,如果是的話,選擇FLYING WING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這機子是只用兩個舵機在主翼上,如果是的話,選擇FLYING WING就可以.

是的。只有两舵机在尾翼上。可以说下具体怎么做吗?。

网友A:
樓主你是用Mode 1 定Mode 2,(左手油門或是右手油門,同時你習慣用右手定左手轉向)有 2個方法,習慣用右手轉向的(大多數人常用),在LNK進入,再選MODEL TYPE,進入後在WING一欄內點選Flying Wing就可以了,其它的不需要理會,接收機用 1及6 通道,如果用左手轉向的話就用其它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你是用Mode 1 定Mode 2,(左手油門或是右手油門,同時你習慣用右手定左手轉向)有 2個方法,習慣用右手轉向 ...

我用左手油。随便没帮到我。但是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左手油。随便没帮到我。但是谢谢

"随便没帮到我".......不明白樓主所講??

网友(2016-11-08):
引用 网友A:
"随便没帮到我".......不明白樓主所講??

估计他的意思是“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