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吊机,请教大神们

楼主(2015-12-18):
练吊机有一个月了,这两天几乎天天飞,进步也很大。但是有个问题,没办法吊的很稳,飞机来回“飘”,请前辈指点。我不是捏杆持控,是一指禅日本手,飞的天翼epp板机。昨天在模拟器上想试试反面吊,模型根本掉不起来的节奏!!!,真的要炸上千架飞机才能学会吗?

网友:
我也想好好练习吊机,只是年终来了太忙。

网友A:
时间会给出成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会给出成绩的。

主要现在不知道怎么往下练了,

网友B:
练的时间不够,还有巧字要掌握,完成修正的时候还要反向打一点,

网友:
把舵面角度调大点  试试

网友:
在怎么说还是一个字 。练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练的时间不够,还有巧字要掌握,完成修正的时候还要反向打一点,

对,这东西是需要技巧的,不能盲目的瞎练,掌握技巧可以事半功倍,请问还有什么技巧或者注意的没了

网友C:
吊机时,打舵幅度一定要小,避免机头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吊机时,打舵幅度一定要小,避免机头晃动。

是不是舵量要大,但是打舵量要小才能吊的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舵量要大,但是打舵量要小才能吊的稳

舵量改小舵量靠谱!!可以设置大小舵量!!一定要准!!不然会花费很多时间来修正!!来回晃动就是你修正的过多造成的!!!你可以近距离吊机!看看飞机的状态!!

网友:
手熟了自己就知道咋回事了,还是不熟,和舵量之类的关系不大。

网友C:
首先要将飞机调好,手拿飞机重心位置,机头向上,慢慢的推油门,看机头往哪个方向偏,调整方向舵或者升降舵进行纠正,如不想产生扭力滚,可轻调副翼。选无风天,室外测试,能不打舵悬停1至2秒就很好了,我的比较好的一架能够悬停7至8秒以上。新手吊机时舵量设置不要太大,打舵量要小,不要打过了,也不要打得太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将飞机调好,手拿飞机重心位置,机头向上,慢慢的推油门,看机头往哪个方向偏,调整方向舵或者升降舵 ...

我的因为电机和桨的动平衡都不好,振动大,飞机各种扭

网友D:
舵面要大,,练的时候把曲线+50 的EXP  这样动摇杆不会很大,救机时舵面又是够角度的。我是这么练的。然后练四个面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面要大,,练的时候把曲线+50 的EXP  这样动摇杆不会很大,救机时舵面又是够角度的。我是这么练的。然后 ...

我用的at9,好似at9不能调舵的exp吧,没找到这个功能

网友:
油门很重要!

网友:
加exp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at9,好似at9不能调舵的exp吧,没找到这个功能

at9应该能的,上网查查说明书

网友:
没捷径 一个动作往死里练  等你练到吐的时候 在坚持一会 你会发现技术 一天比一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