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9D遥控器设置请教

楼主(2015-12-18):
我准备用MAT-NF6的高频头,来玩支持DSM2的微型飞机。请教一下各位,我按照如下设置是否正确:

1. 在控上面,model setup 里面吧internal RF 关掉,exteral RF 设置成PPM.
2. 将 高频头的音频头,插在控背面的音频孔里面。

是这样设置吗?我这样弄了,对频一直不成功。
另外请教一下,X9D的控里面,model setup  -->external RF -->mode 一样,可以选择:”PPM“ "XJT" "DSM2", 这里选择DSM2会是什么呢?难道控本身支持DSM2?
烦请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

不甚感激!

关于DSM2那个选项,我知道是干啥的了。这个是用来给破解版的DX4E 模块提供输入的,如果用DX4E的发射作为外部高频头,可以用这个选项。如下面英文说明:

网友A:
exteral RF 是设置背后的高频头插口,nf6是模拟口接入ppm,应该是exteral RF也关闭,将最下面的教练口选项 master,改为slave,背后音频头模拟口可以输出ppm,nf6插上去就可以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teral RF 是设置背后的高频头插口,nf6是模拟口接入ppm,应该是exteral RF也关闭,将最下面的教练口 ...

确实是这样的,谢谢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