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贴:关于电机和桨的选择

楼主(2015-12-18):
本人有一块摩托车用锂电池,重量700克,打算用其作为四轴动力源,但不知配多大的电机和桨才,除了电池700克,另外还要有飞控电调及机架等,不知电机和桨是如何来计算选择的。。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怎么有种捡了个耳环 要配个老婆的感觉        锂电池种类多,容量、电压都不清楚   仅凭重量   这个问题很难给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有种捡了个耳环 要配个老婆的感觉        锂电池种类多,容量、电压都不清楚   仅凭重 ...

,的确如此啊。我的意思就是要用什么样的配置才可以带这么重啊

楼主:
电池是12V的,容量是12AH的,没说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
怎么听起来像电瓶一样

网友:
放电电流够吗 严重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