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C3D的QAV250到SP RACING F3的QAV180,人生中超爽的第二部穿越机====

楼主(2015-12-18):
记得去年12月份组装了人生中的第一部QAV250穿越机,事隔一年,今年12月份又组装了第二部穿越机,选择一开始有N种,主要是130、150,180和210,想来想去还是装一个180吧,既要小,还要暴力,还要3S和4S电通用,于是最终目标就定为QAV180了,以下就是机器配置清单及简要装机过程:

一、机器配置清单
机架:大众版QAV180
飞控:SP RACING F3
接收机:TFR8 SB
电机:COBRA 2204 KV2300
电调:好盈15A(为论坛和厂方举办全国送100个电调活动赠送) 开中进角并校行程,实飞中线性非常好。
桨: 4045平头桨
电池:原有格式3S 1300 35C与新入花牌 4S 1500 40C各10块
图传:肥鲨600MW+黑蘑菇天线
摄像头:SONY 700 CCD 双层小板
眼镜:肥鲨HD
遥控器:FUTABA  14SG
其它:12V 5V降压分电板、可编程LED+BB响灯带及扎带等
还有MINIOSD已经刷成功,但还没装在飞机上
二、配件图片及简要组装过程
参加活动赠与的带包装的好盈15A电调4个,当时还在想新机用不用再入好盈20A电调呢,现在经过了20块4S电飞行测试没问题。

拆掉包装的15A电调

带包装的15A电调与COBRA 2204电机组合照

因为机器比较小,所以接收拆掉了外壳和针板,之后可以直接焊线或只焊有用的插针,我是把SB和RSSI针重焊上了便于连接。

新飞控到手后要做一下检查,做一下简单连线,这里我用好盈5V BEC给接收机和飞控供电,看看固件能不能升级,功能正不正常,并设好遥控通道,尤其是油门中位点行程和飞控里的要对应起来等,这个要是没做或没做好,将来你的油门就有可能有问题了,我还测试了LED功能,一切OK后下一步。

初步固定好电机和电调,别忘了做4路电调行程校正,要不全焊上后再想做这项很令人纠结;

继续安装,焊好分电板、飞控及相关线路,电池正极和接收的RSSI线我也焊到飞控板上了,为了省空间,飞控没焊针板,全导线焊接,也需要点技巧及耐心才行,学习一下焊接技术,找到窍门后会越焊越熟练的,同时也确定好摄像头、LED灯位置等;

图传安装在上盖板上,图传与天线间用延长线接上,注意接口类型,这样只炸天线而不会伤到图传底坐;天线用尼龙扎带做骨架,之后天线和尼龙扎带外用热缩管套上缩紧即可,但我的实飞中还是打断了一根天线,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最终成品图如下,与遥控器大小相当,真是喜欢的不得了,又小又暴力的穿越机就此诞生了

来个我的穿越全家福

再次感谢论坛不仅参加活动给电调,得了精华还赠帽子,下次希望送FPV眼镜

三、CF调参软件截图
我的F3飞控刷了BF 2.1.5版本,使用算法2,初步调了调就飞得很爽很舒服!SBUS接收一线式接入飞控,且设了LED和黑盒子,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一下。

四、飞行视频,时间精力有限,DVR视频简单剪了剪,大家将就看吧
http://www.tudou.com/v/vEPVS4c0S8Y/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五、相关资料(后补充)
SP RACING F3中文说明
http://pan.baidu.com/s/1sjRFkmx

飞控固件
F3             http://pan.baidu.com/s/1eQSb8Ym
NAZE32         http://pan.baidu.com/s/1eRrKb8u
CC3D             http://pan.baidu.com/s/1jH21nhW

六、总结,经计划,安装及调试,自觉得使用好盈15A电调虽然标称可使用2-3S,没写4S,但这款电调在搭配2204电机及4045桨在F3飞控作用下,用4S电长期暴力飞行没问题,完全打消了我在装机初期的顾虑,4S下空载电流2.5A,带桨情况下因为没有超过10A的电流表所以无法精确测试了,但在飞行中电调线性良好,并无大量发热,一切正常,且2204电机动力强劲,至此,这款小QAV180达到了我的要求,细看我后面的照片,能看到4S下飞得太嗨了炸机后留下的痕迹,炸坏了顶板前部,炸黑了摄像头,打断了一根接收天线,炸变型两块新电池,肥鲨天线外壳也炸裂等。而新控和新固件加上ONESHOT125和SBUS接入等强力组合更会让你的穿越生涯变成一个享受飞行的过程,相当的给力,个人感觉这点是CC3D的算法所比不了的,用过CF或BF固件就不爱用OP固件,用过4S电池就不喜欢3S电池,大家快用新控或新固件(CC3D也可刷)+4S飞翔吧!

网友:
先顶再慢慢看!

网友A:
接收机跟我一样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跟我一样折腾了

恩,不得不折腾,因为机架太小了,有壳装不下,拆了壳空间还是紧张,只好狠心拆针了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接收机怎么接的?我的接subs没反应,接pwm就有

网友C:
炸鸡照片呢?照片呢?照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接收机怎么接的?我的接subs没反应,接pwm就有

IO_2的123线与接收机SBUS口连接就行了,然后PORT UART3照我的图勾选,接着基本配置里选SBUS有关的两个选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鸡照片呢?照片呢?照片呢?

怎么都爱看炸机图片,今天出去大炸,只好打道回府休整

网友D:
赞一个!
问一下LZ,用CF/BF的话电调需要一个个手动校准行程?我记得OP好像是可以全部接好以后有一步就一口气把所有的电调行程校准好了。CF/BF不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赞一个!
问一下LZ,用CF/BF的话电调需要一个个手动校准行程?我记得OP好像是可以全部接好以后有一步就一 ...

楼主在修机,我替他回答你,四个电调是可以一起行程矫正的,在CF的MOTOR里矫正,记得先把桨卸了,矫正时马达应该不会转,但安全第一,还是卸了。

网友F:
一直关注着LZ,顶一个
这次真是土豪配置啊,除了电调。。。这个电调会不会太重了点?

网友G:
楼,这套下来多少钱?

网友G:
楼主你好,我也是180机架,1806,3s电池,15a好赢乐天,4045浆,起飞重量340-370g
发现这个电调虽然响应迅速,转速阶跃上升和下降犹如弹钢琴般果断!
但是,无论如何校准 行程,总要60-70%才能起飞,比其他电调起飞油门要高。官方除了进角设置,再无其他开放的设置项,现在的办法只有换3叶浆提高升力,不知您的机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这套下来多少钱?

要是全套的话主要贵在FPV系统及遥控器,最后是电池了,无FPV设备的飞机大约1000元,遥控当时买好象3000多元,眼镜加图传和天线等4000多,电池一块70+++,充电器及配件工具等另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关注着LZ,顶一个
这次真是土豪配置啊,除了电调。。。这个电调会不会太重了点?

电调是本论坛赠送,我也想试试4S能不能顶住,现在看在我的40C 4S电池下一点问题也没有,这个电调也就11克一个吧,比20A的要轻一些,还是可以的,美中不足的是电调可设置项太少了,只有行程和进角,没有刹车设置,昨天出去飞在空中试验油门全收什么效果,结果炸机,感觉这款机架设计不合理,尤其是顶板有多少小炸就会坏多少,而且原配螺丝太短,这是通病,还得多入点儿加长螺丝了,正在想办法或另换更抗劲的机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我也是180机架,1806,3s电池,15a好赢乐天,4045浆,起飞重量340-370g
发现这个电调虽然响应迅 ...

你好,这个电调不错,反应挺快,而且4S电池目前我用着没问题,没有刹车设置有点儿不爽;你碰到的问题我安装、调试时也碰到了,感觉不是电调的事儿,如果你不接飞控,直接接在接收上不可能油门推到百分之60或70电机才会转吧,理论上应该在飞控里做一下总油门行程校正,反正我是没做成,尤其是检查一下你的遥控器里油门通道起、止点及中位是否与飞控里的一至,也就是同步一下遥控器油门与飞控油门通道,比如飞控中位1500,你的遥控油门杆正好在中位上。这个控不一样调法不一样,我的在SUBTRIM及END POINT里设置了。
我的3S 4S电都用过了,起飞油门位没有你的那么高,基本是在百分之50以下,这个问题以后我重点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修机,我替他回答你,四个电调是可以一起行程矫正的,在CF的MOTOR里矫正,记得先把桨卸了,矫正时 ...

谢谢替我回答模友问题并顶贴,新机器每次飞都有损失,这次大炸受伤不轻,不过碰到这些事儿对咱们来说很正常,寻找问题根源并解决问题才能让自己的飞机更加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一个!
问一下LZ,用CF/BF的话电调需要一个个手动校准行程?我记得OP好像是可以全部接好以后有一步就一 ...

谢谢,想当初我装CC3D穿越时也是按泡泡老师教程老老实实把所有电调校正了一下,然后装机,在飞控里继续细调;装这部机器也一样,但在飞控里没校成功过,也正在继续查找原因中。装穿越机中有一点小问题可能就会影响以后的飞行稳定,所以还是不要偷懒,能做的都做一遍图个放心和今后查找故障容易。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电调不错,反应挺快,而且4S电池目前我用着没问题,没有刹车设置有点儿不爽;你碰到的问题我 ...

忘记提醒你了,好盈15A电调如果开启了oneshort125,是不用再校正油门行程的,咨询过好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忘记提醒你了,好盈15A电调如果开启了oneshort125,是不用再校正油门行程的,咨询过好盈。

哦,这样呀,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替我回答模友问题并顶贴,新机器每次飞都有损失,这次大炸受伤不轻,不过碰到这些事儿对咱们来说很正 ...

说的是,我的也大炸了,这两天很空,等配件,天太冷了,看来要歇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的是,我的也大炸了,这两天很空,等配件,天太冷了,看来要歇歇了。

哈哈,同是天涯沦落人呀,我也正在思考下一步如何改善,好象今天也飞不了了,没有飞行的日子没快乐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电调不错,反应挺快,而且4S电池目前我用着没问题,没有刹车设置有点儿不爽;你碰到的问题我 ...

我确定我的校准过程 飞控和遥控没问题 因为对比过。
你用3s试试看,4045桨半油门能不能起来,我的机器应该比你还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确定我的校准过程 飞控和遥控没问题 因为对比过。
你用3s试试看,4045桨半油门能不能起来,我的机器应 ...

我也在关注中,东西还没到齐,纠结3S跟4S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在关注中,东西还没到齐,纠结3S跟4S

考虑周全的情况下3S 4S可以在一部机器上使用,顶多设两个不同的PID切换着用了,多采用宽电压及5V供电设备就行了,我5V 12V分电板用3S虽然12V LED工作正常,但分电板会丝丝响,接4S正常了,所以只要一个MINI 5V降压板是上策。目前来看,3S温柔飞,4S可以暴力飞,但炸机也更暴力,自从我用了4S,每玩炸机都有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确定我的校准过程 飞控和遥控没问题 因为对比过。
你用3s试试看,4045桨半油门能不能起来,我的机器应 ...

恩,这样呀,等我机器复活后仔细观察一下子。

网友I:
引用 楼主:
考虑周全的情况下3S 4S可以在一部机器上使用,顶多设两个不同的PID切换着用了,多采用宽电压及5V供电 ...

也就是说只需要一个5v分电板?图传和摄像头都是5v?还有我觉得大力的机架设计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就是说只需要一个5v分电板?图传和摄像头都是5v?还有我觉得大力的机架设计的不错

不是这个意思,SONY摄像头和大多数图传都支持宽电压,可以从动力电直接取电,5V用于飞控、接收和LED灯供电了,这样就不需要12V降压模块了,这种思路仅供参考。同时我也正在寻求更好的机架或办法解决每炸必坏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调是本论坛赠送,我也想试试4S能不能顶住,现在看在我的40C 4S电池下一点问题也没有,这个电调也就 ...

你这土豪配可以试一下DYS20A 或者小蜜蜂20A电调啊7g左右,BL固件,据说很暴力,要不然太浪费配置了。
说多了,我不是来推销的。
年后也在考虑升级配件,210 180不知道选哪个?请问LZ当时是怎么考虑这两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土豪配可以试一下DYS20A 或者小蜜蜂20A电调啊7g左右,BL固件,据说很暴力,要不然太浪费配置了。
说 ...

恩,机器炸坏需要维修,这两天休息一下子,也考虑一下维修方案,以后有可能继续更换相关配件;
具体到机架选择上我以前考虑的就是还得小,最好轻,动力还要暴,就选择180了,但我感觉现在的180架子真不行,每炸必坏,没有大众化的老250耐炸和省心,你也别急,好好物色个设计更合理的架子是关键。
另外场地越来越是问题了,现在我常飞的公园也让飞这种暴力机型了,是不是将来弄一个更MINI更玩具化的生存力才更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IO_2的123线与接收机SBUS口连接就行了,然后PORT UART3照我的图勾选,接着基本配置里选SB ...

谢谢,已经调好了。完全照你的参数设置。手感好爽!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SONY摄像头和大多数图传都支持宽电压,可以从动力电直接取电,5V用于飞控、接收和L ...

Aomway600mw需要6~28v 所以还得有12v的对吧
还有led怎么控制呢  是飞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已经调好了。完全照你的参数设置。手感好爽!

哈哈,那就好,我的昨天炸得稍微严重一些,先休息一下子再继续,你这个架子和我的差不多,顶板头部是绝对的弱点,好在你加防撞设施了,但也要多注意,4S电的暴力炸机很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I:
Aomway600mw需要6~28v 所以还得有12v的对吧
还有led怎么控制呢  是飞控吗

6~28V就是宽电压了,动力电直接供电就行,不需要12V了;另外5V电不少图传也会输出的;
LED是可变色的,可以通过飞控LED 阵列那个功能调置加以控制,转向、油门大小和加、解锁等状态灯会随着变化。

网友I:
引用 楼主:
6~28V就是宽电压了,动力电直接供电就行,不需要12V了;另外5V电不少图传也会输出的;
LED是可变 ...

那我现在就是机架的选择问题了
在问一下 2204 4s 6寸桨也选kv230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我现在就是机架的选择问题了
在问一下 2204 4s 6寸桨也选kv2300吗

2204 4S 下5寸桨及4寸桨 为KV2300及以上;6寸桨最好是KV1900能稳妥一些,我个人认为不长期满油门也应该能用KV2300的,但得观察电机发热量及电流了,是个比较危险的做法。

网友J:
恭喜~~~4s等这些组合飞起来是更爽,那个osd我弄了个要先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恭喜~~~4s等这些组合飞起来是更爽,那个osd我弄了个要先刷固件?

恩,飞起来是动力十足,速度飞快了,但炸起来那叫一个疼呀,现在机机受伤休整中,准备把老250刷成BF固件备用。
MINIOSD必须得刷固件才能用,而且刷CF能用的固件有点小麻烦呢。

网友K:
请问您的QQ多少,有些F3飞控的问题想咨询您。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您的QQ多少,有些F3飞控的问题想咨询您。谢谢啦。

QQ:291474193 FREE FLY

网友:
osd 谁家的 ?

楼主:
我现在手里的是那种长条形的,以前入的,刷好了,但在QAV180上没地方装,打算装在QAV250上了,而现在用在穿越最好就要那种更小的MINIOSD,在淘宝网上搜这个关键字儿,那种蓝色的小正方形的就是了,不过得动手能力强才能搞定得了,价钱大约45元。

网友L:
很活跃啊 看着你进步  我都没时间玩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很活跃啊 看着你进步  我都没时间玩

哈哈,我也没时间玩呀,再说现在北方天冷风大,所以飞得也很少,主要在家里找资料学习,摆弄设备,飞行水平没进步多少,但实验到成功了不少,上周把CC3D刷成最新BF固件了,飞着手感强多了;下一步打算上MINIOSD辅助看电压和信号强度用;今天配件都到齐了,刚把炸坏的180修完,上会儿网回回贴子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没时间玩呀,再说现在北方天冷风大,所以飞得也很少,主要在家里找资料学习,摆弄设备,飞行水 ...

主要是B仔出世前后都没时间玩和研究这些  什么BF CF F3都搞不清 真是落后了  那个黑盒功能不错 有时间研究再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主要是B仔出世前后都没时间玩和研究这些  什么BF CF F3都搞不清 真是落后了  那个黑盒功能不错 有时间研 ...

哦,恭喜辈份有要长了,有空了继续研究,这其间可以多看看贴学学习别间断,同时也省银子了,下次一步到位FN

网友M:
给大哥赞一个 这个视频我看着有点晕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给大哥赞一个 这个视频我看着有点晕

哈哈,谢谢,你也来了,现在我大多数时间在这个栏目里泡着,有空多交流

网友N:
精品贴 已经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N:
精品贴 已经收藏

网友O:
楼主会调PID么,我现在飞的好不跟手! 用的是天地飞8,PWM的。
问题:
1:飞起来感觉有点慢半拍子(是不是PWM的缘故?)
2:飞的快的时候来一个急转弯会震荡或者鬼畜!怎么调PID?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会调PID么,我现在飞的好不跟手! 用的是天地飞8,PWM的。
问题:
1:飞起来感觉有点慢半拍子(是不 ...

我现在一个CC3D 250,电调没刷BL,用的是天6接收;一个F3 180,开了ONESHOT 用的是SBUS接收。固件同为BF,两机对比后者比前者是精准了,得益于系统整体配置的提高,但你说的慢半拍和机动时机身抖动肯定不是因为用了PWM接收机的缘故,还是因为PID加感度、曲线没调好。我的的老机器重调PID后操纵感觉比以前跟手和精确不少,与后者手感相差不多了。
调PID我也在摸索中,我的大致方法是先把I和D变为0,然后调P,调到能震一两下就可以平衡为佳,然后调I,打杆角度与机器反应感觉挺一至而且不大抖为佳,最后调D,到一定数值机器会稳定下来,D大了反应会慢,D小了机器又会发贼;I和D找到一个均衡点即可,RATE调到副翼及俯仰一般为0.65左右,看个人操控习惯,感觉反应快就降一点儿,感觉反应慢就升一些,TPA为0.10-0.50之间,油门大小1500左右;最后调曲线,也在飞控的接收设置里,我油门习惯都默认,提高手控油能力,遥控曲线默认为0.70,我设为0.80,这样打杆中位附近稳定,大幅度打杆时依然可以快速做动作,然后观察黑盒子数据分析和对比加以辅助,调好参数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一下可能调不理想,得反复调,要有耐性才行,心得基本这些,你可再到网上找一下相关资料深入理解一下PID知识,综合设置之后会找到最佳手感的。

网友P:
你现在飞的越来越好了,翻滚很熟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现在飞的越来越好了,翻滚很熟练啊。

哈哈,谢谢夸奖,我平常只有休息天能有空练习一下,总体来说实飞次数并不多,水平差不少呢,可理论和原理到是学了不少,现在已经把老机器CC3D也刷成BF2.2.0了,这几天我没事在练AIR MODE下横滚掉头飞呢

网友Q:
雪花太多 看的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Q:
雪花太多 看的不爽

确实,主要是为了减少炸机成机才不上高清摄像机,而且是为交流技术也就凑合看了

网友R:
不知道 有没有CF飞行模式的翻译     到处找没有找到  看你模式里面开了很多  顺便问下 你这个飞控带气压计吗   我看了 那个air的你开了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知道 有没有CF飞行模式的翻译     到处找没有找到  看你模式里面开了很多  顺便问下 你这个飞控带气压计 ...

翻译有,找泡泡老师的教程里就有,AIR模式我开了,我的飞控无气压计,玩穿越的不成文的原则都买最简版飞控,这点你可看调参软件右上角设备图标就能知道,我的只亮了两个绿色图标,就是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了,所以就是最简版了,因为主要练手法无需辅助且炸机成本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译有,找泡泡老师的教程里就有,AIR模式我开了,我的飞控无气压计,玩穿越的不成文的原则都买最简版飞 ...

OK  谢谢了

楼主:
不客气,回贴又补了一点内容

楼主(2016-01-19):
引用 网友S:
好贴,收藏贴子关注楼主。

谢谢,好友数量早已达上限,可加QQ:291474193

网友T:
楼主能不能给个泡泡老师的视频连接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能不能给个泡泡老师的视频连接啊,谢谢。

加我QQ我告诉你,这里发不了相关信息。

网友U:
上了4s确实就不想再飞3s了,原本还为了同时兼容3~4S,在供电上费尽心机,结果老是飞4S,索性把电池全重组成4S了。

另也打算上F3飞控加MiniOSD,之前的CC3D买到个次品,连着USB地面站测试,摁在地上推油门,地面站显示的水平仪就无规则乱晃。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上了4s确实就不想再飞3s了,原本还为了同时兼容3~4S,在供电上费尽心机,结果老是飞4S,索性把电池全重组成 ...

恩,上了MINIOSD也得加一个声音大一点儿的BB响再带点儿灯光,因为掉哪儿去有时确实难找。

网友V:
傻傻的问一下,遥控为啥不用多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V:
傻傻的问一下,遥控为啥不用多轴模式?

我想是因为大多数遥控器都有固定翼模式,而固定翼模式对穿越机而言设置简单、实用,所以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了,多轴模式我从来没用过,并不清楚多一些什么设置,但理论上设置好了也应该一样用。

网友V:
引用 楼主:
我想是因为大多数遥控器都有固定翼模式,而固定翼模式对穿越机而言设置简单、实用,所以久而久之习惯成自 ...

哦哦!本人刚刚研究穿越机,我想知道,接收机是和飞控连接的吗?接收机一般需要几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V:
哦哦!本人刚刚研究穿越机,我想知道,接收机是和飞控连接的吗?接收机一般需要几个通道?

是和飞控连的,基本飞行需要6通就够了,目前加上其它辅助开关9通够用,当然通道多预留一点更好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是和飞控连的,基本飞行需要6通就够了,目前加上其它辅助开关9通够用,当然通道多预留一点更好了。

穿越机新手可以直接上吗?我刚刚开始学航模,现在只飞过模拟器,固定翼起飞转弯降落基本没问题。前几天试了一下模拟器里的四轴,悬停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V:
穿越机新手可以直接上吗?我刚刚开始学航模,现在只飞过模拟器,固定翼起飞转弯降落基本没问题。前几天试 ...

可以,做好计划,先练模拟,然后练习第三人称基本飞行,之后第一人称飞行,只要功夫下到了,一样可以学会穿越的。

网友W: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没时间玩呀,再说现在北方天冷风大,所以飞得也很少,主要在家里找资料学习,摆弄设备,飞行水 ...

你好,可以把你的CC3D刷BF后的参数发过来看看吗?我两个飞控都刷了BF后,加油门,会出现四个电机都不同步,而且一个电机会自己升高转速,而其他三个自己降低,根本没法飞,都刷了无数次了,用的是银燕电调,要单独校正电调吗?

网友:
正想入F3,收藏学习。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好,可以把你的CC3D刷BF后的参数发过来看看吗?我两个飞控都刷了BF后,加油门,会出现四个电机都不同步 ...

恩,可以,我正在写一个详细贴子,就是有关刷BF的,在这里贴子里会发布我的参数,我的CC3D刷完BF后并没有做过单独电调油门行程校正就可以正常飞,我刷的是BF 2.2.0的,而且刷完后电机顺序必须得更改,接收线序也得调等。这些准备工作不做好是不能飞上天的。

网友W:
引用 楼主:
恩,可以,我正在写一个详细贴子,就是有关刷BF的,在这里贴子里会发布我的参数,我的CC3D刷完BF后并没有 ...

接受线序和电机顺序都调好了,今天在室内试飞,感觉俯仰和横滚的反应都很慢,自稳和手动都一样,觉得不如OP跟手。

楼主:
引用 网友W:
接受线序和电机顺序都调好了,今天在室内试飞,感觉俯仰和横滚的反应都很慢,自稳和手动都一样,觉得不如 ...

那是你的算法和参数没配置适当,算法我更喜欢用LUXFLOAT这个,我明天就要开始往新贴子里上我自己机器的参数截图了,到时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X(2016-03-24):
咨询下,我也是用F3的飞控,但是解锁之后发现四个油门不一样,首先电调油门行程已经调节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咨询下,我也是用F3的飞控,但是解锁之后发现四个油门不一样,首先电调油门行程已经调节好了

把遥控器的四个基本通道的中位点调到1500,起止点统一在1000-2000之间之后再校准一下水平,不开AIR MODE模式下再试试如何。

网友Y:
话说好盈的15a.确实吊!!!!官方参数2-3     4s居然没问题!!!!略吊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话说好盈的15a.确实吊!!!!官方参数2-3     4s居然没问题!!!!略吊

确实,好盈电调作工好,性价比第一,除了体型有些大,我现在换了4045三叶桨,依然这个电调,随便撸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好盈电调作工好,性价比第一,除了体型有些大,我现在换了4045三叶桨,依然这个电调,随便撸{:1_43 ...

网友Z:
引用 网友B:
谢谢,已经调好了。完全照你的参数设置。手感好爽!

请问你是用R6208SB接收机吗?我觉得好大啊能放得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Z:
请问你是用R6208SB接收机吗?我觉得好大啊能放得下吗

我用的是6303哦,你可以把接收机壳拆了就可以放下了

网友AA:
lZ,你飞机上的海绵垫圈是在哪里买的?给个链接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lZ,你飞机上的海绵垫圈是在哪里买的?给个链接行吗?

※OM※四六轴多旋翼起落架缓冲减震/加粗款黄黑D35-12海绵套管,你按这个信息肯定能找到,一次多买点儿吧,容易炸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