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穿越机,只敢玩自稳哦

楼主(2015-12-18):
250机架,1806电机,cc3d,终于飞起来了,感觉很稳,就是不敢玩太暴力了,找个大场地玩玩算了,呵呵。

网友A:
小建议:绑头灯的扎带不要剪,用热缩管把它和接收机天线套起来(热缩管收不收紧都行),美观又使用还有保护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建议:绑头灯的扎带不要剪,用热缩管把它和接收机天线套起来(热缩管收不收紧都行),美观又使用还有保护 ...

谢谢,很好的建议,马上就办。
是了,有谁教下怎么翻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很好的建议,马上就办。
是了,有谁教下怎么翻滚

翻滚建议暂时不要放入训练日程,至少你要熟练了半手动模式,全手动模式,再配合合适的参数后才能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滚建议暂时不要放入训练日程,至少你要熟练了半手动模式,全手动模式,再配合合适的参数后才能考虑{:1_ ...

那么复杂呀,我先玩玩自稳吧,技术好了,玩手动,怎么设置半手动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复杂呀,我先玩玩自稳吧,技术好了,玩手动,怎么设置半手动哦

CC3D好调试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好调试不哦?

不难,你按着顺序走就可以了,适当在调下。

网友C:
像个蟋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个蟋蟀

呵呵,要的就是这样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