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 K120 新机到,说说最新版的一些小变动吧,以及和XK K110的对比

楼主(2015-12-18):
1月5日修改,改正错误:目前XK官方还是没有配纸质的中文说明书,我拍的单机的中文说明书买家说是他们放进去的。。。另外,充电器并没有改,单机配是这种usb冲,含控套机配的还是带电源插头的充电器

顺便吐个槽,现在换成120后都不敢拿真机练新动作了,2S机满油门炸一下硬地基本都要修!进度不如之前玩110的快啊。。。算了,还是等能控制钟摆航线了再调低转速练其它动作吧

新机飞前遗照

说明书终于能看懂了。第一次飞2S的,建议按照说明书的设置,螺距70足够了。之前有X6控K110的别忘了要给K120另建一个模组,若3D模式还是110的80螺距,一下子适应不了会有危险

充电器改型了。电池的续航能力稍不如110

主板终于贴平了,也没有了之前的那些玻璃胶,看着很清爽。新机一定要检查一下主板固定螺丝,不要太过宽松,因为出厂的机海绵胶上面那层油纸并没有剥掉,主板不是粘着海绵垫,仅仅是压在上面,剩下的自己想吧。试了下自旋,跑得厉害,应该是没调好吧。K110调好后,方向向右打死,无风的情况下能一直在原地转,自旋优化非常出色,不知道K120能做到否

前面的都是小事,大家最关心的必须是舵机问题,但我只能给观望和期待中的人泼个冷水,新版舵机唯一的变化就是:多了胶水固定。非常紧固,只能用美工刀顺着缝隙切才能松开,大家不用再绑线啊,贴胶带等自行巩固了。然而,这只能避免正常飞行中的扫齿问题,大炸之下还是会扫,运气不好断齿卡死的话,还是会烧。舵机耐炸度上和K110完全是两个极端,K110的舵机是最耐炸,而K120的舵机是最不耐炸的

还有很多人说的尾电机问题,应该是入冬的关系吧,反正我3D飞了两天十二电,每次下来尾电机都不烫,确实不烫!锁尾感觉跟110换大尾浆后差不多,都好。只是转向精细度上不如K110的顺滑,有点硬

呵呵,上面说了这么多不如110,也该说说120的强项了:动力就不说了,首先是抗风能力,120好很多,稍大的风也不会像110那样上下窜动。精度和稳定性比110好,做动作容易。机壳大浆脚架等都厚实一点,不过升级2S这是应该的。120新机和同样的新机110拿在手上体验最高转速下的震动感,反而K120的震动更小,不,基本上没有震动,这就是精度的差别!嗯先这样,本人记性不好,其它想到再补充吧。对了,外观上120也是有优势的,上面一整套金属与碳纤纹路尾管,都诠释着它与屌丝机的不同

最后,建议新手还是选110吧,耐炸程度不是一个级别的,飞的时候心放宽松有助于练习。高手的话必须K120或100S等2S机,动作更好做

网友A:
群里的哥们必须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里的哥们必须顶一个

谢顶

网友B:
我昨晚发现一个新问题,把大浆取下,开油门转速1/3这样。。打摇杆。副翼推到最尽头。
然后发现不知道是舵机,还是哪里的反力可以把整个主板掰扭曲了。。。。。
看接收机地方的主板最直观的
我想了很久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当然飞行中,估计斜盘不可能有那么大角度。但是这个主板扭曲会不会是做自旋翻时候有顿挫感的源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晚发现一个新问题,把大浆取下,开油门转速1/3这样。。打摇杆。副翼推到最尽头。
然后发现不知道是舵 ...

如此诡异?下次我修机的时候试试,这几天暂时不碰了,要遵守约定停飞几天

网友C:
这么小的飞机 飞的有激情吗?FMS模型世界出售的飞机 高大上。。。这个是小儿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飞机 飞的有激情吗?FMS模型世界出售的飞机 高大上。。。这个是小儿科

就是喜欢小尺寸,玩车也只玩蚊车。这次老板送了个迷你小四轴,感觉也挺好玩的,特稳,能在很窄的缝隙里穿梭,室内比小电直还好玩哈

网友D:
只有用FUTABA控或經手工改造過的X6控,來飛K120才會完全正常的,

网友E:
我认为最需要改的是去掉6轴、出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最需要改的是去掉6轴、出高频头。

K120的6轴功能确实有点鸡肋。K110可以空中3-6轴切换,相当于一个自救功能,但是K120不能,只有最早的那批测试版可以。对小机来说还是有必要的,太小飞远了很容易看不清姿态,就算连正倒都看不清,切下6轴再熄火,平着掉下来损失也小很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K120的6轴功能确实有点鸡肋。K110可以空中3-6轴切换,相当于一个自救功能,但是K120不能,只有最早的那批 ...

空中瞬间熄火切六轴,再加油

网友G:
学习了 。 还是觉得K120 不错

网友H:
学习了。K120的耐炸程度是很低的。不建议新手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 还是觉得K120 不错

不炸机的120绝对是好机!但我认为小机存在的意义就是耐炸,不然买小机干嘛,2S动力没几人敢在小卧室里暴操吧。
其它部件都能接受,事实也还可以的,就是个舵机,死贵,几个丁点大的舵机塑料齿轮要十块,虽然换其它替换舵机也避免不了扫齿,但至少价格便宜点。厂家要是能出金属齿舵机,或者就金属齿轮套件也行,让炸机后捡起飞,那就不愁销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中瞬间熄火切六轴,再加油

不错的方法,我的拨动开关位置自己重新换了下,急救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K120的耐炸程度是很低的。不建议新手入手的。

新手或入门级别的,我只推荐K110,性能不错,关键是重要部件极耐炸,全机最大软肋是尾电机座的尾垂,很容易断,虽配件便宜,但是更换需要焊接尾电机麻烦,非外观党可以用一两根扎带代替,不死尾垂

K120需要正、倒飞航线都很熟练了,再入。当然不缺钱的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炸机的120绝对是好机!但我认为小机存在的意义就是耐炸,不然买小机干嘛,2S动力没几人敢在小卧室里暴 ...

雷同

网友F:
引用 楼主:
K120的6轴功能确实有点鸡肋。K110可以空中3-6轴切换,相当于一个自救功能,但是K120不能,只有最早的那批 ...

你好,请问110如何切换36轴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110如何切换36轴啊,谢谢!

是原厂控吗?左边靠近摇杆那个拨杆就是。50以上是6轴,以下是3轴,你可以把两个数字换个位,这样从3轴状态切6轴更方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原厂控吗?左边靠近摇杆那个拨杆就是。50以上是6轴,以下是3轴,你可以把两个数字换个位,这样从3轴状 ...

原来是这样,k110是不是不能像977那样,飞机倒过来螺距就自动变成反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这样,k110是不是不能像977那样,飞机倒过来螺距就自动变成反的呢?

反正K110肯定不会自动变螺距,我想977应该也不会吧,你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I:
楼主D7E 玩120需要高频头吗??刷的G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D7E 玩120需要高频头吗??刷的G大固件

不清楚,我都是用原厂控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飞机 飞的有激情吗?FMS模型世界出售的飞机 高大上。。。这个是小儿科

先把小的练熟在换大的吧,在一个大飞机可以做的动作小飞机也可以

网友J(2016-06-12):
引用 楼主:
新手或入门级别的,我只推荐K110,性能不错,关键是重要部件极耐炸,全机最大软肋是尾电机座的尾垂,很容 ...

一直玩多轴的我,由于最近太忙了,买了个伟力110,不会飞,一个礼拜炸了N遍,换个横轴重新起飞,确实很耐炸

网友F(2016-07-17):
引用 网友D:
只有用FUTABA控或經手工改造過的X6控,來飛K120才會完全正常的,

请问一下伟力 XK 系列的控 X6 应该怎样手工改造?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伟力 XK 系列的控 X6 应该怎样手工改造?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現在新的一批可能改好正常了吧, 若你那台真是剛好有問題的那一批,只能想辦法改了,因為原本淘宝上有人提供的,也都撤下來了,
若你的X6控確實有問題,可參閱: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4676999028 ,上面有指出各種問題的情況,

网友K(2016-09-02):
引用 楼主:
就是喜欢小尺寸,玩车也只玩蚊车。这次老板送了个迷你小四轴,感觉也挺好玩的,特稳,能在很窄的缝隙里穿 ...

朋友说说啥型号的4轴 我也想入手玩玩 就是不知道那个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朋友说说啥型号的4轴 我也想入手玩玩 就是不知道那个稳定

那个是送的玩具小四轴,不记得啥型号了。很容易玩腻的。
另外,四轴都很稳定,上手即会

网友L:
请问楼主QQ号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QQ号多少

加K120群吧310894393

网友:
请问你在群里叫什么

网友:
请问楼主的QQ号多少

网友:
请问改款的主板是什么样子

网友(2016-11-28):
引用 网友J:
一直玩多轴的我,由于最近太忙了,买了个伟力110,不会飞,一个礼拜炸了N遍,换个横轴重新起飞,确实很耐 ...

这炸得有多厉害啊,横轴都炸弯了?

网友:
看了以后没勇气入120了,还是老老实实飞我的110吧

网友:
请问楼主k120往前推摇杆,左边舵机怎么会外上抖一下又回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