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下sx log 作死空中o油 推油没回正 高度足够

楼主(2015-12-18):
纯属作死 禁飞刚结束弄了个500草 最后一电作死拉高关油自由落体迅速给油结果飞机没回正倒扣着炸鸡高度足够 还好土地软损失桨3支 机臂3根 求大神给分析下那个环节出问题了先来图片

来个log链接sx 炸鸡log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jGO5C7W

网友A:
电池看来很差劲.掉压. 飞机感度貌似也不合适,各个通道信号输出太扎眼了.机身震动是最大的问题,迟早出事儿.经常出现2g峰值.最高竟然达到了不可思议的5g.这种震动 迟早是要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看来很差劲.掉压. 飞机感度貌似也不合适,各个通道信号输出太扎眼了.机身震动是最大的问题,迟早出事儿. ...

谢谢分析  最后那块电池过放过一回  有个电机返厂了 用了个xxd顶上 知道这套设备悬 心想是用来操的也就没管它 前面都没问题 最后就作死了 估计飞控是被震傻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分析  最后那块电池过放过一回  有个电机返厂了 用了个xxd顶上  知道这套设备悬 心想是用来 ...

xa建议峰值不超过1 ,我个人实践 只要峰值在2以内,而且不频繁到2,均值在1以内还是不容易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a建议峰值不超过1 ,我个人实践 只要峰值在2以内,而且不频繁到2,均值在1以内还是不容易出问题的

谢谢提醒 明天去试试这个 刚弄好

网友A:
我去,这架子就这操行,你不可能调到震动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这架子就这操行,你不可能调到震动满意,

就是拿来操的 飞控操的差不多了装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