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螺距怎么测量啊

楼主(2015-12-18):
请教下各位大神,尾桨螺距用什么工具能测量出来?

网友A:
电子螺距尺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螺距尺有这个功能

主旋翼用的螺距尺能用来测量尾桨螺距吗?请教

网友:
目测。。。。

正规方法其实例如应该把飞机摆再冰面上,可滑动状态下。然后主桨悬停螺距或零螺距,定速,调尾桨夹角,最科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旋翼用的螺距尺能用来测量尾桨螺距吗?请教

RC LOGGER中国代理 电子螺距尺螺距规二代40002RC   买这个 可以测量去某宝搜

网友B:
RC Logger 电子螺距尺二代可实现你的愿望!

其实尾桨没必要测螺距。

网友:
尾桨测螺距就是闲得蛋疼

网友:
测出尾桨螺距有偏差该怎么调呀??双推应该设计成可调

楼主:
主要是尾巴不会调。左右自旋速率不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尾巴不会调。左右自旋速率不一致

左右自旋不一致主要是在三轴陀螺仪上调整

网友C:
尾巴我都没看螺距,只在陀螺仪上调整中立点和行程,保证飞行时尾巴不跑和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巴我都没看螺距,只在陀螺仪上调整中立点和行程,保证飞行时尾巴不跑和手感

左右自旋速率不一样怎么处理呢,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右自旋速率不一样怎么处理呢,求教

调整尾巴螺距(调整中立点和左右行程),哪边自旋慢就加大螺距。应该是这样,楼下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左右自旋速率不一样怎么处理呢,求教

在陀螺仪上调整调左右行程就是在调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陀螺仪上调整调左右行程就是在调螺距

好的,我明天去飞场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明天去飞场试试。非常感谢

尾巴不用刻意看度数,用眼睛看中立点时的角度,然后左右行程比较就行,中立点往尾波箱多靠点尾巴不会甩

网友D:
白痴,看行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痴,看行程的

看来我是有点白痴了。不好意思让你来回答我这个白痴的问题了

网友E:
一般都不用在意尾桨的螺距,设中点的时候稍微靠近尾波箱,桨叶向右稍倾(也有0度的)理解为尾巴向右克服反扭需要大一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不用在意尾桨的螺距,设中点的时候稍微靠近尾波箱,桨叶向右稍倾(也有0度的)理解为尾巴向右克服反 ...

非常感谢!按你的办法我调好了

网友:
测的再准,飞起来金鱼也是卵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RC Logger 电子螺距尺二代可实现你的愿望!

我有  还真不知道怎么用 一般也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