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链接电脑提示固件版本低?什么情况?

楼主(2015-12-18):
新手装了台QAV-250 想调参数但是链接电脑后提示如下,各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难道是我的CC3D老了?

网友A:
点OK 然后进设置向导去升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OK 然后进设置向导去升级啊

谢谢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地面部问题,重新装一个,刷一下固件就可以了

可以了谢谢了。